GA G41掉件求助 已解决,感谢梦幻朋友

楼主(2015-11-27):
如题,GAG41,IO附近应该有掉件,我的手机太渣,哪位有这张板子帮忙拍个IO附近的图,之前自动上电,IO发烫,都能跑马,但掉电,换了之后不出CPU供电了, 图片红圈中掉了两个电阻,两个电容,感谢梦幻这位坛友,机器补上元件已经亮机,感谢大家!!

网友A:
真是运气不好,,,前十分钟把这块板给卖出去了。。。200.。。。不好意思帮不了你了

网友:
G41MT-D3P

网友B:
感谢提供,这个电路不一样,我这个是8720F,但你的图片确实高清,如果是一样的型号,那这样的图片就解决我哦的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运气不好,,,前十分钟把这块板给卖出去了。。。200.。。。不好意思帮不了你了

不要紧,先恭喜你卖个不错的价格,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提供,这个电路不一样,我这个是8720F,但你的图片确实高清,如果是一样的型号,那这样的图片就解决 ...

我这破手机 是3年前的联想淘汰产品 电容裂了 都能拍出来只可惜 没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破手机 是3年前的联想淘汰产品 电容裂了 都能拍出来只可惜 没能帮到你

百分之百有掉件,但位置我无法确定了,这板子没丝印,

网友:
技嘉板  图纸比较好找  可以跟着图纸走 找到零件  而且小电阻这些 也要对好阻值才能装  建议 找找图纸  看看行不

网友:
有的CPU供电是io打开的  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这图看的头晕.就不能换个好点的手机照一下?

网友:
看下这个行不行

网友D:
我还以为还不清晰又拍了几张打算发上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还不清晰又拍了几张打算发上去呢

感谢你  能看清 ,大家都是做维修的,这个地方,无非就是电容电阻,虽然能初步确定电容还是电阻,但位置没法确定,你的图片看到非常清楚,因为跟我的主板一模一样,一对照就看的明明白白,机器已经跑马亮机 ,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  能看清 ,大家都是做维修的,这个地方,无非就是电容电阻,虽然能初步确定电容还是电阻,但位置 ...

我也是刚好在修这板 看见你要顺手发张图片给你  能修好就行  不过我的问题还没修好 开机档DD C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1077-1-1.html和这个帖的问题一样 你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好在修这板 看见你要顺手发张图片给你  能修好就行  不过我的问题还没修好 开机档DD CC http://w ...

那帖子好像很久了,都不能回复了,232先拆了,ISL6312的条件你挨着测试下,说不上就是某个电阻或者三极管的问题,这个CPU  IC周边东西不多,你测仔细 点,PG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帖子好像很久了,都不能回复了,232先拆了,ISL6312的条件你挨着测试下,说不上就是某个电阻或者三极管 ...

我试下 谢谢

网友D:
你有映泰N68S3+ rev6.0的图纸吗 这块板没时钟A13  0V   A14  0.85V 单桥的 时钟和桥一起的 不知道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有映泰N68S3+ rev6.0的图纸吗 这块板没时钟A13  0V   A14  0.85V 单桥的 时钟和桥一起的 不知道是不是桥 ...

这个图纸我没有,但主板我有一片,需要测试什么数据请您及时说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我没有,但主板我有一片,需要测试什么数据请您及时说话

谢谢 没有就算了 我在自己慢慢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没有就算了 我在自己慢慢研究下

这个板子我遇到的几个,大概两个问题,一个,内存跑的不好,后来发现插第二个槽就没问题,不懂怎么搞,插第二个随它去了,一个,清COMS能亮,设置保存后就卡C1,拷过桥没用,你这个是没跑起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