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不亮机

楼主(2015-11-27):
版号x55vd 2.2 待机正常 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1.2左右。但是会掉回0.6 0.7a 左右。实测1.2a左右电流的时候CPU主供电1.1v产生。掉到0.6 0.7a 左右的时候cpu电压就没有了.另集成显卡供电始没有电压。 屏蔽板载内存也一样。刷过BIOS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这机子我刷BIOS解决的,开始也以为是板载内存有问题,屏蔽了一样,刷BIOS就好了,你再找个BIOS试下

网友:
华硕的BIOS 要先备份啊 BIOS 乱的很!

网友:
ASUS的机器多找几个BIOS试试看看

网友:
还是不过内存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PCH,,再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刷BIOS解决的,开始也以为是板载内存有问题,屏蔽了一样,刷BIOS就好了,你再找个BIOS试下

亲 您能发个bios吗? x55vd rev 2.2

网友:
我也要个

网友(2016-02-25):
华硕BIOS问题多,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华硕的机子BIOS资料有问题的太多,各种各样的故障,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华硕机器真难修阿

网友:
华硕的BIOS问题多,先备份好原BIOS 再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不插内存看看电流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多换几根内存吧

网友:
应该是BIOS刷的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