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 显卡加热下就能用。根源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5-11-27):
联想Thinkpad E40 显卡加热下就能用。根源到底是什么?
是显卡缩缸了。还是显卡核心焊点脱焊。还是显卡跟主板的焊点脱焊。
热风枪吹过,散热好的话测试过游戏都没有问题,显卡60多度。
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加热下又好了。根源到底是什么。请教下大神。

网友:
具体你可以百度  这里估计都懒得回答呢

网友:
重直球可解决

网友:
核心虚焊,芯片批次问题!

网友:
重种过的话,就注意下吸盘脚。还不行就是主板板层有虚。BGA没坏的这种情况

网友:
去搜显卡门事件吧

网友:
核心芯片虚焊,没办法的。而且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是焊盘假焊了,要重置啦

网友A:
显卡坏了,加焊如果玩游戏能撑20天左右,重置球太费事,换显卡快但是最贵,你看着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加焊如果玩游戏能撑20天左右,重置球太费事,换显卡快但是最贵,你看着办

顺带一句,换显卡能撑的时间长,我给别人换了一个半年多了,啥事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顺带一句,换显卡能撑的时间长,我给别人换了一个半年多了,啥事也没有

再顺带说一句,E40,E41都经常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顺带说一句,E40,E41都经常有这个问题

e41是什么机器,是笔误吧

网友:
E40的机子出了名的显咔,不过换的时候小心显存

网友:
毋庸置疑就是换了是最好  钱不到位加焊下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1是什么机器,是笔误吧

手误,字打的快了

网友:
重置球吧很快的

网友:
这个机器我一般换主板,换显卡自己换不好。

网友:
谢谢这么多大神的解答。能玩大型游戏显卡核心IC应该没问题,应该还是虚焊的问题。
想换显卡,但现在好像质量好的216-0728018显卡不好找。
不行就像大家说的先加焊一下看看了。

网友:
白胶黑胶不一样吧

网友:
织一下球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都是直接交换板子的 做显卡的时候很容易搞到显存 修起来太烦了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或者取下来殖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