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没有待机电流新手维修

楼主(2015-11-27):
今天收到一个同行拿来的三星R428笔记本接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同行同意维修。我果断拆机。
   拆机结束。接上可调电源。试一下电源头有19V 有量一下公共点没有电压。3v 5v 都没有。果断找图纸。由于电路图没有备份就去网上下载了,     一下5分没了。打开      电路图先看一下电路图 看一下主板电源头的信息。是J501 先查了两个保险都有19V继续查 查到Q509-01
      第一脚有19V第二脚 控制脚没有电压。第7脚也没有。心想应该是出问题了。本来想换但是又要去翻料板。直接离开控制角飞第一脚和第7脚连吧。插上电源。果断有待机电压。一开机就亮了。本人刚接触笔记本维修不到一年大神不喜勿喷哦。

网友:
自己先镇楼先哈哈

网友A:
和我那次修的一样 ,我修的ASUSk45的主板应为没有图纸加上我不会看点位图,所以直接把隔保的管子直接拉低好了,这样搞 ,没什么技术的,有图纸应该看图纸修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那次修的一样 ,我修的ASUSk45的主板应为没有图纸加上我不会看点位图,所以直接把隔保的管子直接拉低好 ...

是啊我刚学习。不是特厉害。所以比较简单

网友B:
这样直接拉低的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了,不过如果是快修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碰到这样的基本也是这样处理,不想去查开启脚的电压。直接连接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直接拉低的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了,不过如果是快修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是啊我还在担心就是充电问题啊。不过同行没有把电池给我。主要是不想去翻料板找感觉好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这样的基本也是这样处理,不想去查开启脚的电压。直接连接速度快

这样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充电问题咯。不过他有两个保护。不知道少一个能不能充电咯

网友E:
把电池电感去掉,就没后遗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充电问题咯。不过他有两个保护。不知道少一个能不能充电咯

可以充电,但是这样子做电源口输出的19V到保护隔离公共点工作会不受MOS管控制。

网友:
短接的话充电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直接拉低的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了,不过如果是快修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是的,这样子操作机器会出现插电池工作短路保护,即适配器和电池供电模式不能正常切换。

网友:
新手做到这样不错了,直接跳过也是可以的,内部的另一个管还可以起到电池的隔离作用。

网友F:
下载图纸扣了五分 发个帖子给你加上 多看回复 有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池电感去掉,就没后遗症了

这样可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下载图纸扣了五分 发个帖子给你加上 多看回复 有益

谢谢啊。你要图纸我可以发给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啊。你要图纸我可以发给你啊

客气了 多发点帖子 大家可以给予你一些评价 这可是好东西 有益提高技术的

网友:
          好像隔离前面那个管子直连、没什么影响得。

网友:
估计还得返,一接电池短路烧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