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不进系统不进BIOS 报制造编程模式是解锁模式

楼主(2015-11-27):
manufacture programmingmode isin unlock mode             制造编程模式是解锁模式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我这有惠普2000刷了分离的BIOS就有这个但是可以进系统的  期待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惠普2000刷了分离的BIOS就有这个但是可以进系统的  期待中!!!

我这个也不进系统过了这个  就灰屏了啥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不进系统过了这个  就灰屏了啥也不显示

我的是过了这个 出现几个错误 按回车就进系统了  就这样给客户算了1

网友:
刷个没密码的blos就好了吧

网友C:
如果可以进系统的话,可以运行HP SP63610这个程式。HP的论坛有提到。http://h30434.www3.hp.com/t5/Notebook-Operating-Systems-and-Software/Manufacture-Programming-Mode-in-Unlock-mode/td-p/4528476。附上HP sp63610程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进系统的话,可以运行HP SP63610这个程式。HP的论坛有提到。http://h30434.www3.hp.com/t5/Noteboo ...

下载好了,怎么文件出错,无法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好了,怎么文件出错,无法解压

麻烦重发一下,或者邮箱38520999@qq.com   多谢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进系统的话,可以运行HP SP63610这个程式。HP的论坛有提到。http://h30434.www3.hp.com/t5/Noteboo ...

麻烦重发一下,或者邮箱38520999@qq.com 或者加你的QQ。多谢

网友:
刷一下BIOS就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重发一下,或者邮箱   多谢

已发去你的邮箱。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放电  刷BIOS  加焊南桥 三板斧在此 以前修过不进系统以及BIOS的 多为桥 仅供参考

网友F:
你刷一下BIOS试试啊,去官网下载一下刷上不行的话就刷改过之后的BIOS

网友:
看不懂哈哈哈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明年才搞手机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G:
这种问题,应该刷个BIOS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发去你的邮箱。

邮箱是38520999@qq.com  现在还没有收到,麻烦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发去你的邮箱。

能否加下QQ

ics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邮箱是  现在还没有收到,麻烦发一下,谢谢

文件已收到,谢谢你,不过问题依旧,估计刷BIOS才能解决,还是谢谢你,麻烦你了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已收到,谢谢你,不过问题依旧,估计刷BIOS才能解决,还是谢谢你,麻烦你了

你要按图中的部骤进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应该刷个BIOS就能解决

不行  刷了BIOS出的这个错  原bios 按ESC有反应还是不往里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刷一下BIOS试试啊,去官网下载一下刷上不行的话就刷改过之后的BIOS

刷了BIOS才报的这个错   原BIOS就按ESC有反应 还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电  刷BIOS  加焊南桥 三板斧在此 以前修过不进系统以及BIOS的 多为桥 仅供参考

三合一的桥 换了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才报的这个错   原BIOS就按ESC有反应 还不进系统

你去刷改过之后的是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去刷改过之后的是是

去哪里 改啊

网友:
果断刷 bios啊

网友:
键盘返回键也可以用  不死机

网友:
不行啊  刷了报的错  原BIOS按ESC  F9都有反应就是不进系统也不死机键盘返回也可以用

网友:
刷BIOS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5-12-28):
这是由于未对主板的AMT功能进行定义造成的。主板备件的AMT功能处于未定义状态,而新的BIOS增加了检测主板是否被正确定义的功能并相应在启动时给出提示。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