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ALC277 耳机有声音 内置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5-11-27):
更换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修过两个一样的问题,一个是断线了,还有一个是声卡功放模块无供电

网友:
断线是哪个位置?

网友:
有一个滤波电容电压是0.61V,不知道正常不,没有图纸,谁有图纸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功放的问题啊 我维修过的那些 仅供参考 图纸可以去找芯片PDF

网友:
就是没找到PDF

网友:
换耳机接口吧 。你先测试一下耳机接口的4.5脚 不插耳机如果是不通的 那么插进耳机应该是导通,如果插与不插一个样 那么100%是坏的

网友:
把接口换了再说

网友:
声卡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看图纸  不满足 换肯定也是没用的

网友:
多是接口的问题吧,不换接口也先拆了试试。

网友:
接口也很重要哦,内置和外置的声音就是通过接口来切换的啊,你这个情况有可能就是没有切换过去吧。

网友:
2楼的说法是有可能,你跑下线路,测下条件。

网友:
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先排除一下,耳机识别正常不?

网友:
一般多是接口问题,检测脚接地了

网友:
耳机接口切换电路 功放条件等这些都需要查看下

网友:
接口的可能大,但无声音时看下功放IC工作条件

网友:
也不排除是接口的问题,你看下接口上的侦测脚位在没插耳机的时候是不是对地短路的,如果是那就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耳机口弹片也要考虑,我就是切换喇叭和耳机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以下是对耳机孔的电压测试

网友:
华硕x550cc点位图

网友:
接口跟前面的那个三极管一起换掉,准好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已经研究出来了。你这个接口的6PIN 不插耳机必须为低电平,这样喇叭就有声音了,你可以用镊子短接以下6PIN 喇叭就好用了。插上耳机应该是5V 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