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500J 奇怪问题

楼主(2015-11-27):
今天装了个固态硬盘,把原来的硬盘移到光驱,装好开机做系统一切正常,奇怪的是只要一插外设,U盘,鼠标,就重启不了,开不了机,显示灰色屏幕状态,然后在灰色然后在灭掉一直循环,只有把外设拔掉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或者进系统在插外设也可以,求大侠解答下

网友:
外设南桥管的  换个南桥

网友:
不要换,多数是BIOS识别外设了,哈哈,先刷下BIOS,刷个合成了的

网友:
可能是BIOS不兼容吧?你恢复下默认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