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0u外接无法切换

楼主(2015-11-27):
今天接到一个S230U的机器,开机正常,显示正常,客户就是要连接投影仪不亮,拿到手里装驱动,装系统,快捷键都弄了还是不行,只能看主板了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是DP口,客户用的转接线外切的,拆开板子量DP口,F3的电压通过二极管被拉低成1.8,直接拆了,拉一条线过去,试机OK

网友:
二极管在这里起到稳压保护dp口左右建议不要拆掉。

网友A:
这里最好更换相同规格的二极管,防止3vs电压输入到dp口20脚工作不稳定。

网友B:
DP口是什么样的口,和VGA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最好更换相同规格的二极管,防止3vs电压输入到dp口20脚工作不稳定。

我直接拉了一条线过去的,二极管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P口是什么样的口,和VGA口有什么区别?

差太多了吧,电路你就能看出来差别了

网友:
直接拆了 并不好 有隐患 有兴趣最好还是进行更换或者查找根本原因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