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硬盘后做系统光标闪烁

楼主(2015-11-27):
dell inspiron M101z-101z上网本做系统后光标闪烁不出系统画面(注明:硬盘是新的) ,系统换到其它机子是好的。xp win7都试了,请高手指导

网友:
进pe系统正常

网友:
进PE做一下引导

网友:
之前遇到过  硬盘不兼容的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如二楼所说  做下引导修复

网友:
这个是固态硬盘,在本机不引导,把硬盘换到其他电脑上是好的。其他的硬盘放到这个电脑上也是一样,光标闪烁,不出现xp 或者win7画面。引导做了一样啊 ,pe系统也换过了。

网友:
这问题就是不引导,感觉你是不是没操作好

网友:
进win8陪pe 修复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