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260T不开机

楼主(2015-11-27):
接到机器是不开机,拆机更换3.3V 1117后在只没有插屏线的情况下试了下机,灯亮开机了,然后装机,屏线,灯条线,开关线都插上,习惯性的又试了下机,NND,又开不了了,又一次更换1117,照第一次的步骤试了一次,还是那,郁闷了,不知道是屏有短路还是驱动板还有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要检查电路了,负载过重或者是管子功率小的 等原因

网友B:
万能表呢?你不会测量下?

网友:
电容坏了,!!!!!

网友C:
加上电后不亮,得测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不测的话看不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好好检查电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赞同1楼老师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表呢?你不会测量下?

是我描述有问题,当然是量过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电后不亮,得测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不测的话看不出来怎么回事

供电是测过的,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检查电路了,负载过重或者是管子功率小的 等原因

不接屏线的话,各电压都有,12V,5V, 3.3V. 1.8V都正常,原来的是那种类似于MOS管的贴片1117,我换的是AMS1117,应该是能代换的吧,至于功率大小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屏线的话,各电压都有,12V,5V, 3.3V. 1.8V都正常,原来的是那种类似于MOS管的贴片1117,我换的是AM ...

1117是转换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