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5 版号 la-8125p rev;1.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11-27):
e435集显amd机器。南桥是218-0755113. 机器很奇怪时亮时不亮,没有规律。但是外接都是亮的。不亮的时候PCH_ENVDD这个开启电压为低电平,低电平时候+LCDVDD都不会有电压。正常亮的时候是3.3v。。 图纸没有一模一样,只有e531代用,头疼。无奈之下,看下图纸这个cpu是带集显的。把cpu取下来重新掷球,还是一样,南桥也取下来重新掷球,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我知道E425AMD的可以改集显 E435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A:
楼主牛逼啊   板载CPU都能重值

网友B:
我也是醉了!你敢重置CPU你知道风险多大码!你有示波器码?看看有没有EDID

网友:
可以搞个程序 看看,。

网友C:
PCH_ENVDD要为高 试一试找一个转换管的G电压拉过来 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醉了!你敢重置CPU你知道风险多大码!你有示波器码?看看有没有EDID

植都植了 也不知道挂没挂 如果还是时亮时不亮 就当练手了呗=   =

网友:
是不是先看pchen在弄别的呢

网友:
如果外接每次都亮的话,那么你重点看下是不是你的屏线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实在找不到pchen 找个时序差不多的高电平行不行呢

网友D:
大神,这都敢干,重值之后,还是时亮,时不亮吗,

网友E:
没3.3 直接飞个线先试试,不行你估计要换南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3.3 直接飞个线先试试,不行你估计要换南桥了

开启电压,。飞线没毛用,早就试过了。

网友:
刷个程序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_ENVDD要为高 试一试找一个转换管的G电压拉过来 看看效果

早就啦过了。。没用,再想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这都敢干,重值之后,还是时亮,时不亮吗,

打胶搞多了。。也还好。现在还是外接亮,内接时亮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启电压,。飞线没毛用,早就试过了。

bios早就干过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开启会不会是EC控制的?找找EC的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啊   板载CPU都能重值

看图纸集显信号都是从cpu里面出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