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1-27):
  惠普G42不定时掉电。经过检查。发现是南桥温度高引起的掉电。这腰怎么解决?图片太大上传不了。我在南桥上面加扇热胶垫后。裸板测试一直就没掉。
还有一个问题。正常关机后。待机电流为0.1342V.
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换南桥的话可以搞定吗?
为什么南桥的温度那么高?

网友:
在线等啊。希望能有人快点回复啊

网友A:
那就换一个先再说,H55容易找到,怎么也得下来重植一下。

网友:
机器一拿到手是。就进论坛里找通病。拆了U6。人家说这是显卡的温控。拆了。扇热也搞过。后来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其他地方的温度高引起的。摸南桥。感觉特别烫。加扇热垫后。就不掉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一个先再说,H55容易找到,怎么也得下来重植一下。

重植后温度就会下降吗?感觉买一个新的会好一些。重植感觉会把桥干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植后温度就会下降吗?感觉买一个新的会好一些。重植感觉会把桥干废。

桥虚焊遇过发热和掉电的,重植不至于干废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遇过发热和掉电的,重植不至于干废桥吧?

这么说吧。以前我植桥都用大钢网。植珠台高的。现在没有这些。用小钢网。成功率一直都不高。

网友:
待机那么高,待机情况下桥也发烫的话,那换桥吧,重植基本没用!

网友C:
待机那么高,肯定有短路了。此机显卡问题比较多,一般修了都会在显卡加铜片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那么高,肯定有短路了。此机显卡问题比较多,一般修了都会在显卡加铜片散热。

显卡扇热已经加铜片和扇热垫。显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那么高,肯定有短路了。此机显卡问题比较多,一般修了都会在显卡加铜片散热。

第一次。插上恒流源待机时是正常的。按开关关机后待机就不正常了。而且南桥也是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扇热已经加铜片和扇热垫。显卡应该没问题。

那你待机的时候摸下哪里有温度,PCH热的话就换吧!但是要和客户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待机的时候摸下哪里有温度,PCH热的话就换吧!但是要和客户报风险

是要报风险的。
这里要说一下。在迅维买的植珠台。用我这里的大钢网。完全无法匹配。真怕万一买迅维的钢网回来发现是植珠台的问题。那就日了狗了。

网友:
直接换了 在说

网友:
具体要查查条件

网友:
重新植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换个新桥 是可以解决的 我修复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加上一块厚点的铜垫

网友E:
待机偏高,需要看一下是不是桥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个新桥 是可以解决的 我修复和你一样的故障

真是太好了。等下就去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个新桥 是可以解决的 我修复和你一样的故障

那老板还要我百分之八十确定是的问题才肯买桥。

网友:
看了下,也看了回复,直接换桥,这是不能完全关机,九十在桥,告诉客户做桥有风险,当然前提你有点BGA功底,像我这种BGA小白还是直接给老板做,自己做其他不能开机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偏高,需要看一下是不是桥坏

待机的时候桥很烫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没现货可以先重植下锡球 也就花点时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以前我植桥都用大钢网。植珠台高的。现在没有这些。用小钢网。成功率一直都不高。

有一才有二 你不去多多用小钢网 怎么会高 做维修哪有时间给你特地练啊 都是刚开始还不怎么熟练半推半就 这样的状态下练的=   = 试试呗 费了料板上面应该不少的 在来呗 只要焊盘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太好了。等下就去买。

真买了啊=    = 换上去了后结果通知我一下 关注中

网友:
故障突破口,是待机电流大,

网友:
待机0.1 确实偏高  要是确认是桥引起 换桥自然能解决

网友:
这种就直接换桥再说  这个待机肯定不行吧

网友:
南桥微短了,换一个吧,要不然不稳

网友:
我遇到过半小时断电的,很准时掉电。换桥好的

网友:
- -都有问题了 ,是不是干一炮再说!

网友:
桥已经定了。快递还没到。

网友:
不是南桥就是二级电压出来了。

网友F:
X宝有 改装导热铜管卖的   单根买了压在南桥  靠在CPU散热器边上 距离也不远 保持散热就好了

网友G:
是不是BIOS问题引起的

网友:
0.1342v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X宝有 改装导热铜管卖的   单根买了压在南桥  靠在CPU散热器边上 距离也不远 保持散热就好了

可是关机后。待机高。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BIOS问题引起的

应该不是BIOSS引起的。

网友:
待机电压。偏高

网友:
先看看待机电流大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关机后。待机高。不保险。

待机那么高  肯定有家伙会发烫    直接换掉

网友B:
南桥已经换上。故障解决。就是南桥坏了。虽然待机正常。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已经换上。故障解决。就是南桥坏了。虽然待机正常。可以触发。

关机后待机也正常了。

网友:
先换桥再说吧

网友:
能植桥就先植个桥看看,万一不是桥问题,那不是坑了,不过这个桥也不贵

网友:
桥坏了 我大部分都是换一个 修它就没劲了

网友:
可能是外围电路微短,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H:
按你这个待机电流,和待机桥发烫来说应该是桥不良可能性大,建议直接换。我修到过几台是这桥坏的。

网友:
直接干HM55,这个芯片也不贵,不想植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直接换个桥不就得了  还纠结什么

网友:
待机这么高 有发热的地方呀 摸摸看 哪里热

网友I:
更换桥后 什么结果啊??

网友:
直接换一个看下,也容易

网友:
换一个试下  又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更换桥后 什么结果啊??

好l了。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你这个待机电流,和待机桥发烫来说应该是桥不良可能性大,建议直接换。我修到过几台是这桥坏的。

直接换l。故障已经搞定。

网友J:
是不是温度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温度很高啊

已经恢复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好l了。钱到手了。

看来重新植球也解决不了啊。。。。

网友K:
换一个试试吧,新桥几十块一个,现在有的新南桥换好之后要刷BIOS,要不然不亮。

网友L:
先把代机电流修正常了

网友:
先换个桥吧   应该不稳定 !!!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应该好了

网友M:
这种南桥不需要散热片的,掉电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板还要我百分之八十确定是的问题才肯买桥。

这样的老板真收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重新植球也解决不了啊。。。。

没错。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南桥不需要散热片的,掉电可能是其他原因

南桥在正常亮机的情况下很烫。导致掉电。换南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把代机电流修正常了

换南桥就好。

网友:
钱都收了。机器都给客户了。不要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一个试试吧,新桥几十块一个,现在有的新南桥换好之后要刷BIOS,要不然不亮。

那是新机器才要刷BIOS

网友:
0.13待机偏高,看看待机电感有没有短路,南桥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的,散热没做好导致的,只是待机偏高要查查,不查也可以,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烧坏某个芯片,你不信试试你的板子绝对有很发烫的元件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N:
换南桥好了吗?等你的好消息,记得通知一下,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南桥好了吗?等你的好消息,记得通知一下,在线等

没仔细看吧。结果遭就出来了。换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