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个电源,2SC3680,装这个大三极管,整流出来的电压250v;不装就310,咋回事?

楼主(2015-11-27):
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的电源,输出好几组电压,经测量前级大三极管2SC3680短路,更换后加电,串联的灯泡闪一下灭,好像挺正常。

结果测量输出没有电压,赶紧测量整流桥输出,250V,明显偏低。前级没有别的IC,都是分立元件,而且通电一会儿后,3680温度升高。
反复测试发现,摘掉C3680后,整流桥后的电压为310V,正常了。更换双电容无效,再换另一块3680无效。

还得求助各位师傅了,能是怎么回事呢?

补充内容 (2015-11-30 11:46):
16楼是全图,后级没有短路啊

补充内容 (2015-11-30 18:25):
换了几个c3680都是一样,桥后255V,后级没有输出,3680发烫。可能电压就是被他拉低了,去掉3680桥后电压恢复315V;后级整流管都去掉了,还是如此。3680测量b极电压0.5V,难道是他直接导通所致?

补充内容 (2015-12-4 16:08):
电源总算修好了,在36楼,是自激振荡问题。

网友:
楼主传张整机的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A:
就是散热片上的大家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散热片上的大家伙

楼主的电源使用在何处的?......

网友:
这种关注是不容易坏吧

网友:
后级电路出大问题了,导致3680损坏了

你这宝贝不会是04年的宝吧,我看大电容上的顶端好像标注了生产日期的

网友:
这也不是台式机电脑电源呀   就是个AC-DC吧

网友C:
查看次级各路 整流输出,和 整流管边上的瓷片电容

网友:
搂住有新进展吗?.....

网友D:
估计次级不正常,最有可能的是短路。

网友E:
电源板 不好修 怕高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 不好修 怕高压

修电源是维修人的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使用在何处的?......

好像是个矩阵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次级不正常,最有可能的是短路。

次级没有短路的啊,打值最小一路是30,因为有个10欧泄放电阻

网友A:
全图:

这是一个监控矩阵上的电源,正面:

背面,输出有+12  -12  +5  还有一路电流最大的,不知道是多少

各路输出打值都在100多,只有一路最大输出,打值30,因为有个10欧泄放电阻,后级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看次级各路 整流输出,和 整流管边上的瓷片电容

次级三路输出,我把二极管都摘了,加电后桥输出还是255V,还是前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三路输出,我把二极管都摘了,加电后桥输出还是255V,还是前级吧

楼主问题应该在前级,继续加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图:

这是一个监控矩阵上的电源,正面:

这个电源的负载不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负载不轻呀......

非常不轻啊,3680足足140W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是维修人的基本功,...

啥时候大电容暴了 你就基本自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没有短路的啊,打值最小一路是30,因为有个10欧泄放电阻

如果次级没有问题,估计是C3680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请检查初级电路元件中有没有损坏的。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量一下相关点波形。

网友F:
我能说变压器挂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侧的尖峰吸收电路,看看电容的阻值是否正常,电阻脚的焊点有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能说变压器挂了吗?

当然是不能......

网友:
0.5V不可能饱和导通,次级整流管都下了。结合图片开关变压器位置有过热痕迹,很可能变压器短路了。

网友:
电源除了电容 还有那些原件容易坏

网友:
0.5V,查振荡反馈和泄放电路,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启动时的第一个周期都没有过,卡在启动的第一步了。

网友G:
没有PWM芯片,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激式开关电源,应检查自激反馈电路和削峰吸收电路、光耦电路。

网友:
开关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查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PWM芯片,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激式开关电源,应检查自激反馈电路和削峰吸收电路、光耦电路。

支持一下,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电源发热厉害

网友A: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这个电源现在修好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是分立元件,自激振荡没有工作。

这是我跑的图,不完全,甚至可能有的地方看错了。由于后级二极管拆掉,整流后还是255V,大三极管发热。考虑还是前级问题。

因为不装三极管电压正常310V,装了就拉低,怀疑三极管没有正常工作(因为没有输出),但是处于放大状态。为了验证这个架设,我直接把基极拉低再上电,结果整流桥后电压正常了。
于是沿着基极找,元件外观都没问题,先换二极管无效,再换1uf/50v电容,结果灯泡大亮——短路了! 赶紧把后级二极管都给接上,再加电,OK了,各路输出都出来了。

网友H:
常修家电的很容易就判断为电源初级故障 次级负载全部断开是不安全的 容易造成开关管二次损坏  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常修家电的很容易就判断为电源初级故障 次级负载全部断开是不安全的 容易造成开关管二次损坏  扩大故障范围

谢谢师傅指点,不过我不太明白次级断开为什么会造成前级短路,希望您指点。
如果不是传接灯泡,这次肯定会再烧。

网友(2015-12-30):
有卖电源模块的      换上      修快

网友:
跟楼主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一般,楼主精神可嘉。电路没有起振,开关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
还没有碰见过啊

网友:
实践证明串接灯泡的重要性。正常了就好,祝贺你!

网友:
...偷偷摸摸的又学到知识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原来这样会拉低初级电压的,学习了,原来以为是不工作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
学习了,支持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这个电源现在修好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是分立元件,自激振荡没有工作。

这是我跑 ...

这个电容很重要,是正反馈电容,也很容易失效的。市电整流后电压下降至255V很可能是桥式整流与滤波电容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师傅指点,不过我不太明白次级断开为什么会造成前级短路,希望您指点。
如果不是传接灯泡,这次肯定 ...

次级断开引起稳压电路失效,电源失控,另外开关电源不允许空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