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有款联想的E420S

楼主(2015-11-27):
有款联想的E420S  第一次插适配器和电池 可以正常开关机 关机后不拔适配器 可以正常开机  充放电正常 但是拔了适配器 单独用电池开不了机  必须把电池拔了 重新插上才能开机 但是单独用适配 不用电池每次都能正常开关机 EC 充电芯片 BIOS都搞了 还是老故障  能给点其他思路吗 电池也换过

网友:
没人吊我

网友:
听你的描述机器基本正常,只是适配器与电池共用时关机后拨掉适器用电池不开机,而重插电池又可开机是吗?

网友:
关机拨适配不开机是指不触发吗?电池模式下看不到电流,不触发查电池模式的公共点、充电芯片的供电、I2C总线、ACIN、开关电压、触发跳变情况,都说说。
再者你故障有点特别的现象是重拨电池是可以触发正常亮机的,这就可用笨方法来对比拨与不拨电池待机条件缺傻条件了。

网友:
不开机的故障多次可见  在不开机的是按照时序不触发维修查故障啊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再找找看。

网友:
不要瞎想,不开机时测充放IC各电压

网友:
电池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电池也是有可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