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3V换RTL8111G网卡PXE网起问题

楼主(2015-11-27):
接到一块网吧B85-D3V说网卡不好使,测试只能跑百兆还不稳定。主板之前进液有腐蚀拒保了。网上定了芯片回来换上后刷完MAC地址后PXE无法启动,没有启动模块了。有盘一切正常。工具找到了,明天试试

网友:
pxe 怎么刷还是没研究明白ROMCKSUM.EXE  rtegpxe.nic

有会的吗

pxe rom

刷MAC工具

网友A:
这片板子修好了吗?求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片板子修好了吗?求结论

最后捡起那颗氧化的网卡用刀刮干重新上锡装上就好了。新买的网卡不会刷网起没用上

网友:
8111g新网卡pxe rom 和mac都是空的,除非用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