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大板 MS-7695 USB不能用之维修,通病!!!~~

楼主(2015-11-27):
版号:V星 A75A-G35   MS-7695 VER:1.0
故障:USB 不能用
测试:USB 5V无供电。

小小故障,高手勿喷!

同行的板,FM1的大板。有点脏 但是还是比较新 比较硬朗。说 USB 不能用。
整图:

本来有点担心南桥挂掉了,打USB跳线 5V脚  无电压!应该是供电问题了。
很多人说 可以直接飞线解决 我相信是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还是喜欢选择找到根源。

大家都知道 V星的USB供电都是那些 丑丑小小的8脚芯片管理的,为了降低维修带来的破坏力,决定下图纸找。

如图,U13这种芯片就是V星常用来管理USB的芯片,每个USB接口配一个这样的芯片。这里它还受到Q65和IO、桥的控制。这个U13不知道大家熟悉不,我不太熟悉。按图,1,2脚供电,3脚接地,6脚接到桥。7,8脚输出,4,5脚都是EN ,我晕了。都不知哪个才是真正的EN 或者两个都是。7,8脚输出端无电压,先跟5脚的线,发现5脚 有2.6V的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不过后面验证也正常(具体请看下图)。

那就剩下EN 4脚了,如上图 4脚连接到IO 61脚 受Q65控制。 4脚电压0.6V左右,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但是Q65的G极无电压,按照经验那么D极(USB_MODE)照理来说应该是高电平才对的。没其他思路了,就把故障锁定USB_MODE。测R446有5V来源,拆下R446测阻值正常。难道是后级拉低了,也就是说 还是那些丑8脚芯片拉低了。看来难免 大动干戈了~~~

每个芯片的4脚EN 都是连在一起通的,有一个拉低就会造成所有接口被拉低

拆了6个 4脚EN  还是没电压过来  无语了。。。
还有很多这样的芯片 但是其他的 不是管理USB的 所以4脚不通  排除其他芯片。
后面发现了这个。。。

圈圈的坏的。

把芯片全部补回回去  试机正常USB 设备正常。

上机测试图拍到了,图片太多了,上传不了~~~
两个板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后面那个板 直接拆掉那个芯片 就好了。秒杀!~::lol
小小故障 高手勿喷!
有帮助的朋友们 加加分哦  加分不扣自己分!::lol

MS-7695 r1.0.pdf

网友A:
V星主板usb供电管理一般都是8脚小芯片损坏多。

网友:
直接飞线不快点

网友:
没你们那么高的水平

网友:
飞线过去 也会拉低的吧

网友B:
直接飞给USB的供电焊点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给USB的供电焊点不行吗?

我想过这样做 就是怕不稳定 或者电流过大或过小 会造成USB不稳定

网友:
V星主板usb供电管理小芯片通病。没有的话可直接飞个5V供电。

网友:
没错!短路不排除,飞线肯定不行,

网友:
拆掉不装行吗?

网友C:
可以  只是3.0的 不能用

网友:
USB不能用还一次没修改过,看看

网友:
修的不错,这都被你发现了藏在usb3.0外置接口那里,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给USB的供电焊点不行吗?

元器件已经短路了,飞线只会把飞仙那端的电压拉低

网友:
是通病,修过不少这个主板都是网吧的,都是这个小八脚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东西确实喜欢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元器件已经短路了,飞线只会把飞仙那端的电压拉低

并联电路中电压不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路中电压不变的

应该是可以飞线的,4脚EN短路 只是芯片EN信号端短路 再后面的后级就是输出端5V电压,只要这个不短路  直接飞线到这个供电端 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V星主板USB不能用5v没供电    就跟华硕的822一样

网友:
有短路,飞线无用

网友E:
USB旁的6脚芯片,和USB数据线相通的是干嘛的

网友F:
楼主的小八脚集成电路用什么拆下的?电烙铁吗?还是焊枪?

我准备拆了你有分析一下坏了的芯片阻值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小八脚集成电路用什么拆下的?电烙铁吗?还是焊枪?

我准备拆了你有分析一下坏了的芯片阻值有什么 ...

我只用了排除法 没具体测量 坏件。

网友:
这个修的这么认真,纯技术而论还行,要按时间利润来说就亏了

网友:
8脚小芯片一般用烙铁拆比较容易。

网友:
华硕喜欢排阻  V星喜欢8脚芯片

网友:
不错,修的很仔细

网友:
V星好多板都有这通病,有时候还会导致不亮机

网友:
我查了我的图纸,共有6片  UPC7536  4脚,5脚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500多欧姆,比较不出一个所以然。

网友:
台湾UPI  力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是  台湾V星的重要元器件供应商!

网友:
我来赚经验的

网友:
V星USB问题多

网友G:
今天修到一个u口没电压的,也是小八脚坏了,直接拆掉找到焊盘飞线

网友H:
这个小芯片,主要是过流保护作用吧。

网友:
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飞线的,4脚EN短路 只是芯片EN信号端短路 再后面的后级就是输出端5V电压,只要这个不短路  直 ...

这里也可以直接拆掉U13 直接连接1和78脚对应焊盘位置进行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旁的6脚芯片,和USB数据线相通的是干嘛的

USB 旁边 的6脚芯片是和USB 5V供电测试点相连的,并不是和数据线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小芯片,主要是过流保护作用吧。

这种8脚小芯片就是起到USB供电输出过流短路保护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小八脚集成电路用什么拆下的?电烙铁吗?还是焊枪?

我准备拆了你有分析一下坏了的芯片阻值有什么 ...

这里USB 3.0供电管理芯片损坏我推测是本身4和3脚之间阻值短路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路中电压不变的

这里每个USB供电管理8脚IC就是以并联方式连接的,其这样子连接目的就是起到分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过这样做 就是怕不稳定 或者电流过大或过小 会造成USB不稳定

说的也对,楼主可以在U13本身1和78脚之间串接一个普通5V的稳压二极管或限流电阻来解决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加分。

网友:
楼主指定是闲着的时候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只是3.0的 不能用

可以拆掉,只是USB 3.0接口不能使用,这里每个8脚USB供电管理芯片EN开启信号引脚对地阻值应该保持一致。

网友A:
这里USB 3.0管理IC损坏的话,USB跳线5V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推测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USB 3.0管理IC损坏的话,USB跳线5V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推测是正常的。

你好给力呀  我的分都 给光了  给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给力呀  我的分都 给光了  给不了了

那就下次给吧

网友:
楼主很用心额 赞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A:
V星主板usb供电管理一般都是8脚小芯片损坏多。

V星内存过不了还有没桥供电都市这个小8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给USB的供电焊点不行吗?

飞线还可以,但是就怕电压被啦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I:
V星内存过不了还有没桥供电都市这个小8脚坏

这个 不清楚,这个8脚是管理USB供电输出的与内存不过没有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清楚,这个8脚是管理USB供电输出的与内存不过没有关系。

我也修到过V星的,内存过不去,问题是在内存供电芯片旁边的小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修到过V星的,内存过不去,问题是在内存供电芯片旁边的小8脚

那应该是8脚小芯片短路损坏拉低了内存系统总线数据和时钟信号电压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连配图和解说,真是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今天修到一个u口没电压的,也是小八脚坏了,直接拆掉找到焊盘飞线

这里小八角损坏一般是7和8脚对地阻值短路引起USB供电没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小八角损坏一般是7和8脚对地阻值短路引起USB供电没有输出。

今天你 肯定能上 状元榜   不用我给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你 肯定能上 状元榜   不用我给分了

这个是以系统抽取为结果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今天修到一个u口没电压的,也是小八脚坏了,直接拆掉找到焊盘飞线

我有一个,PS2不能用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PS2不能用没有修好。

查下PS2接口供电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V星板子喜欢装这个小八脚

neco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K:
直接飞线需要考虑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飞线需要考虑电流么?

直接飞线要考虑USB 跳线接口供电5V工作电流值大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飞线需要考虑电流么?

拆掉8脚小芯片直接飞线的话,相当于失去了保险作用。

网友:
应该算是V星的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飞线需要考虑电流么?

直接飞线是可以 解决问题  但是 你这句话也有错的地方,如果飞线真的什么都不用考虑  那么那些芯片真的就是拿来摆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里USB 3.0供电管理芯片损坏我推测是本身4和3脚之间阻值短路相通。

我也来测量一下3,4脚的阻值看看,6个都是800多欧,还在上升,是不是3,4脚有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测量一下3,4脚的阻值看看,6个都是800多欧,还在上升,是不是3,4脚有电容?

3脚是地线  你这样测  其实就对4脚打了对地阻值  不通 就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脚是地线  你这样测  其实就对4脚打了对地阻值  不通 就正常了

可惜6个芯片都正常的话,还是没有USB  5V电压,USB MODE 电压不是3.3V,只有0.4V

网友:
赞一个 找到问题怪难为人的

网友:
绝对好贴。。。。支持!!终于知道这些小8脚的芯片作用了

网友:
太麻烦了 这样  也收的不多  直接飞线就好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下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惜6个芯片都正常的话,还是没有USB  5V电压,USB MODE 电压不是3.3V,只有0.4V

那继续查4脚来源 来源哪里和经过哪里 受什么控制

网友:
遇到USB的问题一般我都修不好,。还是你耐心好 给你加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3脚是地线  你这样测  其实就对4脚打了对地阻值  不通 就正常了

正常情况下,3和4脚之间阻值应该是无穷大状态,要是芯片损坏的话,就会造成3和4脚相连。

网友:
V星这种USB通病太多了,遇到不止3款

网友:
分析的相当到位呀,我一般都是1脚8脚直接相连的

网友:
不知道那个芯片好不好找   还很少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L:
没看明白,是EN信号的问题吗

网友:
好棒 我都是飞线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说得够详细的,先收藏。

网友:
这类IC应该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
有耐心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看明白,是EN信号的问题吗

就是U13 8脚小芯片 4脚EN开启信号电压偏低造成的问题。

网友M:
直接飞线过去,就没过流保护了,很容易烧usb设备

网友:
msI的主板修起来就是安逸

网友:
8角芯片就爱坏

网友:
如果飞线很完美的话 那厂家 也会省去芯片

网友:
很好,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飞线过去,就没过流保护了,很容易烧usb设备

其实这里飞线可以在1和8脚中间加个保险电阻,这样能保护USB设备工作防止5V工作电流过大。

网友N:
不知这种用烧鸡法有没有问题,新手烦楼主讲一下,加分了

网友:
楼主细路分析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不知这种用烧鸡法有没有问题,新手烦楼主讲一下,加分了

EN开启使能引脚端对地阻值偏低短路一般不建议使用烧鸡法,除非是本身供电引脚对地阻值偏低短路才会用到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知这种用烧鸡法有没有问题,新手烦楼主讲一下,加分了

芯片信号引脚对地阻值偏低进行烧机的话,有时候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开启使能引脚端对地阻值偏低短路一般不建议使用烧鸡法,除非是本身供电引脚对地阻值偏低短路才会用到这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不用谢,这里每个USB供电管理IC其实是并联方式连接,拆除其中一组的话,某个USB接口带负载工作功能将会丢失。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这里每个USB供电管理IC其实是并联方式连接,拆除其中一组的话,某个USB接口带负载工作功能将会丢 ...

拆了那个坏的,只飞线这个,其它不拆也没影响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也很有耐心,值得我们学习。看来可能真是个通病,以后碰到这个板USB不好用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拆了那个坏的,只飞线这个,其它不拆也没影响吧

是的,其它跟着坏的一起受罪的最好补上。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它跟着坏的一起受罪的最好补上。

坏了更好,才好收监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坏了更好,才好收监哟

因为板上每个USB供电管理IC EN脚都是相连的,只要其中一个损坏的话,其它的EN开启信号引脚在线测量对地阻值都会受到影响结果出现偏低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板上每个USB供电管理IC EN脚都是相连的,只要其中一个损坏的话,其它的EN开启信号引脚在线测量对 ...

嗯,在这里还要慢慢向你们高手学习,电脑在刚刚学,现在主要修家电和卖点小家电

网友:
不错,很多人直接都是加个USB哈伯的

网友:
赞一个,楼主精神可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继续查4脚来源 来源哪里和经过哪里 受什么控制

该4脚来自IO芯片NTC 6676F的50脚,但该脚一直输出低电平信号,如果输出高电平3.3V的话

就有了USB MODE   EN信号,是不是IO芯片NTC 6676F检测到USB电路的故障?

比如过流?

所以不肯输出高电平?

网友O:
对高手来讲 直接飞线是很快,很容易烧usb  设备啊,原电路是有保护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该4脚来自IO芯片NTC 6676F的50脚,但该脚一直输出低电平信号,如果输出高电平3.3V的话

就有了USB MODE ...

这里IO本身内部损坏短路的话,应该也会造成U13型号USB供电管理I C 4脚无法正常高电平5V开启工作,即USB无法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对高手来讲 直接飞线是很快,很容易烧usb  设备啊,原电路是有保护电阻的!

你说的保护电阻推测是在u13本身1和8脚之间设计的。

网友:
台试机板子楼主也够细心呀,一点点的修,不错!!!

网友:
楼主的这个是没供电  我遇到的都是有供电  数据线直通桥的  只能换桥

网友:
短路拉底的吗?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坏啦

网友(2016-01-08):
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

网友:
真是一个好贴

网友:
V星的主板口号“军规用料”,军规的元器件,小8角就是主角

网友:
以前遇到过小六脚芯片的

网友:
时间久了 就看出来了 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