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手机 用什么示波器 好啊

楼主(2015-11-27):
问下 修手机用什么示波器好啊 大家都用什么示波器

网友A:
修手机很少用到示波器的,一般都是看电流维修。用修笔记本的示波器也差不多了。

网友B:
现在的手机用到示波器的很少吧,买的话,有钱买泰克,钱少买普源的,一般50M的应该够用了吧笔记本一般都是1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很少用到示波器的,一般都是看电流维修。用修笔记本的示波器也差不多了。

看到利利普的示波器  可以上电池 这样可以像示波表样拿来拿去 方便些  电池功能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用到示波器的很少吧,买的话,有钱买泰克,钱少买普源的,一般50M的应该够用了吧笔记本一般都是1 ...

看到利利普的示波器  可以上电池 这样可以像示波表样拿来拿去 方便些  电池功能有用吗

网友:
手持的示波器 价格较贵 并且频率也不高  要个座式普源数字一百兆的应该就差不多的 反正也不常用

网友C:
修手机示波器,电烙铁什么的全部不需要,只要有风枪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示波器,电烙铁什么的全部不需要,只要有风枪就OK。

你是实地手机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实地手机的吗

是的,我是实地学手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是实地学手机的

去过实地后 能自己修手机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去过实地后 能自己修手机了吗

原来修手机只会刷机,换屏,去实地后能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修手机只会刷机,换屏,去实地后能修主板了

看来不错 我要不跟家里人商量下  年后去 现在去 没时间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修手机只会刷机,换屏,去实地后能修主板了

你什么时候去的 去了多久啊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什么时候去的 去了多久啊

手机课程两个月,一个月理论,一个月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过实地后 能自己修手机了吗

还想问下 苹果机型 实地教的 别的三星 小米 OPPO机型会教吗 学习后三星小米OPPO这些安卓机也会修吗

网友:
普源安泰信都行 100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