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的奇怪故障,第一次遇到

楼主(2015-11-27):
第一次遇到如此奇怪的故障,客户拿来说不显,我一看电流跳变,感觉像是内存,直接找了一根三代内存上去就亮机了,跟客户说是内存问题,结果客户拿回去只用了半小时,又来了,说死机了,再开就开不了了,插电流表一看,电流只上到0.45左右,难道是没有CPU供电,拆板没有进水,裸板点,一切正常,用客户的内存也正常进系统,直接不装机了,就用客户的内存跟硬盘把所有的外设都装起来进系统放电影,放了一上午没有问题,又装起来给客户了,结果客户用了半天又来了,上电电流还是只有0.45左右,当时没时间搞就跟客户讲了下放那了,等抽出时间再这个本本,结果电流又上去了,可是用客户的内存又死活点不亮了,用我的内存怎么点都点的亮,现在我确定的是客户的内存没有问题,无进水这个症状我该如何查起呢?排除了外设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1-28 12:58):
问题已找到,南桥背后一个电阻的问题,有小点腐蚀,不注意看不到,而且还被黑胶粘着

网友A:
     把内存在换了试试看看     要不就是板子上的供电问题

网友:
是集显吗?上电电流不会那么低吧?

网友:
你测量过哪些地方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在换了试试看看     要不就是板子上的供电问题

用我的内存可以亮机,可是亮机后最多半小时就死机重启就不亮了,电流只有0.45左右了放半个小时,再开又好了,而且放半小时好了后用客户本来的内存也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主查内存槽的阻值与电压,对比两槽有无差异?U口不容忽视。

网友B:
你看看一边的那个USB接口,那边只有一个USB,很容易坏的,内存槽好像也有断线的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一边的那个USB接口,那边只有一个USB,很容易坏的,内存槽好像也有断线的吧,

这个机子通病 就是USB,我看了的,一切正常的

网友:
感觉是供电不稳定,时间固定可能某处升温后供电异常

网友:
看你头像。。。

网友:
换内存可以进系统半小时到半天不等,这样也跟BIOS有关?更何况BIOS已刷

网友:
是集显的吗,手上正在修这个集显的,不过内存,用客户自己的内存可以亮点,有时点不亮,但是系统装不了,会蓝屏,换其他内存就是不亮,搞了几天了,南桥北桥BIOS都搞过了,一样问题

网友:
lilihh厉害 这你都能看见  好眼力

网友:
看到楼主的动态头像就不想看内容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椒疑难杂症胃,建议还是,从各个电源入手,示波器测吧,不过需要时间长,不建议维修,和客户说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椒疑难杂症胃,建议还是,从各个电源入手,示波器测吧,不过需要时间长,不建议维修,和客户说换板 ...

亲,灌水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亲难道没看到这个贴子是已经解决的贴子吗?内容都没看吧,就直接回贴了,只看了个标题就回贴也是够牛逼了,哈哈,以后跟亲学习下灌水赚分

网友D:
南桥背后的小电阻?楼主能说说你找到他的思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背后的小电阻?楼主能说说你找到他的思路吗?

有小点发霉,这个就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小点发霉,这个就是思路。。。。。

要是看不到就死翘翘了,不过这种类似于功能型故障的有些时候确实比较复杂

网友:
Is commone problemm

支持 反对

网友:
不细心找的麻烦事啊

网友:
有可能电压不知  内存也有小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头像让我不能认真修板了!

网友:
也不能认真发帖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我修板子刚开始就是满板子看一遍。

网友F:
眼晴挺灵的,,近视眼就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眼晴挺灵的,,近视眼就修不好了,

我就是近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