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GD3重启无复位

楼主(2015-11-27):
昂达N68GD3开机入BIOS界面设置保存重启。然后无复位不亮机。要断电重新开机入BIOS看见之前保存的设置都能保存。主板软重启或者短接重启脚重启都正常,就是入BIOS界面后重启无复位。没有思路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BIOS刷过。BIOS芯片换过。没有思路。

网友:
CMOS电池 RTC电路看看 单桥的 桥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