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用电池加电掉电

楼主(2015-11-27):
手上有一台联想G470E的机器,是宝龙达代工的,机器故障是:用适配器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进系统也一切正常,也可以正常充电,拔掉适配器立马掉电,单独用电池开机加电掉电,分析用电池加电掉电的过程,实际上是电池的电压会由10.5V拉低到4V左右,才导致的掉电,公共点保护隔离管和充放电隔离管都更换过。充放电芯片ISL6251A的条件也都正常,现在没有维修思路,实在想不明白,单用电池开机的时候,为什么电池电压会被拉低,集思广益,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先换个电池,没电池来换的话,进系统看电池电量多少?充电会不会一下就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池,没电池来换的话,进系统看电池电量多少?充电会不会一下就满?

来之前听客户说更换过电池,我也进系统看过电量是95%,可以充电,拔掉适配器就掉电,不明白电池开机时为什么电压会被拉低为4V掉电,之后又恢复为10V左右

网友A:
既然后续上电正常,只是电池会这现象,这样先把电池的放电管换了,查一下放电管的控制极电压。

网友B:
电池性能下降了!该换新的了。

网友:
你排除过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性能下降了!该换新的了。

换过电池,一样也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过电池,一样也是不行

你说的电池的电压会由10.5V拉低到4V左右,是直接测量电池的正、负极端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后续上电正常,只是电池会这现象,这样先把电池的放电管换了,查一下放电管的控制极电压。

放电管已完全导通,直连过去也是不行,拉低的时候我测得的是电池两端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池的电压会由10.5V拉低到4V左右,是直接测量电池的正、负极端子吗!

是的,电池两端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电池供电的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还有电池是好的吗?有没有再找一个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电池两端的电压

若是你说的这样,肯定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