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11-27):
       今天收到同行寄过来的一普44台惠普4416s,开机电流1.2,不显示。感觉有点像每个内存,于是直接清理下金手指,上电开机,亮机,测试两个小时,满心欢喜,结果装起来后偶尔能开机,开机慢,而且还会不定时掉电。
       心有不甘,以为捡到死鱼,结果就这么飞了。那就刷个BIOS呗。刷了论坛的几个都不行,就直接刷回原机的,焊上去,待机0.01,不触发。
        瞬间石化~~,ec贴有bios字样,以为是自带程序的,没怀疑bios芯片问题,还以为EC坏了。那就直接查条件呗。
       1、待机3v、5v都没出,线性3/5v出来了。供电芯片:51125,差芯片条件,ENTRIPE1\ENTRIPE2受控于KBC_PWR_ON,直接去的EC
        2、查EC条件(KBC1098):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供电vcc1,测14脚正常;时钟测70/71脚也正常0.5V左右;77脚 RST#,复位正常,就差一个程序了,这个因为ec 芯片上贴有bios字样,被误导了,以为是EC自带程序的,所以一直纠结是不是EC挂了
       3、这时同行拿来一天之前修的偶尔花屏的机子,比较急,就先放着了。。。。此处省去10000字节,测一天也没发现会花屏。。。
       4、那机子接上电源先测试呗,怎么才能确定是否EC坏呢?时钟、供电、复位都有了啊,只要程序已过就该出3、5待机的啊
       5、此处再次省去1000字,然后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刷程序刷挂了,这机子本来就需要读取下挂的bios呢?直接表笔测bios第8脚,3.3v,我的天啊,有电压啊,难道真的是EC没读取程序,BIOS错误?那就再刷一个呗,重新刷了bios,上电,待机0.02,耶,这个正常了,按开关,电流一路上升,1.2不动了,啊,又回到最初的故障。
      6、无果,看来还是没找到故障点啊,这是逼我动桥的节奏啊,一般没有很明确的故障,我不会轻易怀疑桥有问题。。。。
      7、上BGA,三段,温度刚上180,芯片爆锡,这下完全挂了。。。。。
      8、只好乖乖订芯片,待更换。
以上是小白今天的血泪史......
但总算有点小收获吧,至少EC这块理解的更深刻了点

补充内容 (2015-11-30 20:04):
今天上淘宝买了块intel集成的板子过来换。

网友A:
弯路走多了,不就出来捷径了,什么BGA180的温度就冒锡,我BGA 200都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路走多了,不就出来捷径了,什么BGA180的温度就冒锡,我BGA 200都没事的

这机子之前被加焊过一次,这次一加焊直接挂了。芯片上那个晶元旁直接爆出一锡球,估计没戏了。重新网上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路走多了,不就出来捷径了,什么BGA180的温度就冒锡,我BGA 200都没事的

刚转维修这一行,还是一枚菜鸟,望多多指教呢!

网友A:
这个芯片网上好多都是测试的,以前我买过两个都不行,现在都换班了,这个板子便宜,换板子保险点

网友B:
这机器就北桥问题多

网友C:
BIOS坏了也会影响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坏了也会影响3v5v?

是啊,EC直接不读取程序,不发出KBC_PWR_ON 去开启待机3、5V,我也是昨天才搞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就北桥问题多

加焊时爆锡了,曲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网上好多都是测试的,以前我买过两个都不行,现在都换班了,这个板子便宜,换板子保险点

这样子,看来建议客户换板才行啊

网友D:
180就爆珠,我了是醉了。

网友E:
你该刷个改过的BIOS试试了!换完新的桥之后给我说一下你的结果!如果好了我在改回经验帖子!现在是求助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0就爆珠,我了是醉了。

嗯,现在直接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该刷个改过的BIOS试试了!换完新的桥之后给我说一下你的结果!如果好了我在改回经验帖子!现在是求助贴

好的,bios不会改

网友E:
把你的原来的备份的BIOS给我给给你改下!

网友F:
不用烤箱烤干,AMD和ATI的芯片确实容易挂,重做我基本都是无铅的改成有铅

网友G:
AMD 机器 BIOS  南桥 北桥 CPU  都干了   好不了  我就换板

网友H:
修过的4416S基本上都是AMD的桥引起的故障。

网友I:
这机器北桥问题多,修好了也爱坏

网友:
4416S 这款应该是桥吧

网友:
嗯,就是桥。准备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北桥问题多,修好了也爱坏

是啊!最好网上订了个板过来,那个板客户不要的话留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新人,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过的4416S基本上都是AMD的桥引起的故障。

嗯,我这打算换板,网上掏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原来的备份的BIOS给我给给你改下!

都说这桥假的多还爱坏,我网上掏了一块。旧板客户不要的就留下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烤箱烤干,AMD和ATI的芯片确实容易挂,重做我基本都是无铅的改成有铅

这样啊!有一次要加焊显卡,放BGA上95度烤板,芯片直接起泡,吓我一跳,最后没加焊,直接风枪吹一吹加个铜片发回去。还好,现在还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 机器 BIOS  南桥 北桥 CPU  都干了   好不了  我就换板

已掏板,旧板客户不要就留下来研究。

网友J:
你可以重植下  180度芯片不会坏的

网友K:
这种机器修不好就直接换板子吧,反正这板子卖的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机器修不好就直接换板子吧,反正这板子卖的不贵。

已经网淘了一块,旧板留下慢慢研究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重植下  180度芯片不会坏的

已经爆锡了,打值已经短了。网上淘了块intel集成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已经爆锡了,打值已经短了。网上淘了块intel集成的板子

你最好用料板拆装下芯片,看看一般什么温度最合适

网友M:
说了那么多,还是证明你是个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说了那么多,还是证明你是个新手

,本来就是个新手,还用证明吗?
您这话说得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