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更换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15-11-27):
飞利浦19寸,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之后,出现开机指示灯亮,灯管不亮。按下关闭,指示灯熄灭,灯管依然不亮。也就是说按开机键开起不了灯管。我接了5v,gnd,还有on.但是短接5v与on灯管正常亮了 ,可以看见屏幕内容,但是不受开关控制。我开关线确认连接没有错,后来我发现2个5v到驱动板,我又接了个5v,还是不行。现在除了 gnd和adj没有接完。是不是地线要接完呢??大半夜的也就不发图了。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谢谢了

网友A:
你改了高压板,坏的高压,你有没有断开,有的会保护的,

网友:
on线没有接对!

网友B:
高压板要接三条线:VCC(供电12V+),ON(开启),GND(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高压板,坏的高压,你有没有断开,有的会保护的,

不好意思,我换的是一体板,不是只换高压

网友:
我是照着板子上的 标识的 on接线跳过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要接三条线:VCC(供电12V+),ON(开启),GND(地线)

我不是接高压板,但是高压on,与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标识的on难道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接高压板,但是高压on,与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标识的on难道不一样吗??

也许就是高压板和电源板上的ON端高、低电平不同!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重新换了块高压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重新换了块高压电源板,就好了

    为什么重新换块就会好?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