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屏幕重影

楼主(2015-11-27):
    联想Z460使用中屏幕突然重影,使用VGA线连接外接显示器正常。网上订了一根新排线,换了也没用。是不是可以确定主机和驱动都没问题,是屏幕出了问题?

网友A:
不专业就送修 没什么建议 我想楼下也是这个意见吧

网友:
一般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

网友:
检测屏的各供电电压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专业就送修 没什么建议 我想楼下也是这个意见吧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要不就是屏幕要不就是屏线

网友:
对,很有可能是你的屏坏了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楼主如果会修机子应该都可以找出问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