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11-27):
三星730b  这个线路板上写f301  是个保险吧 量不通 显示器无背光  灯测的是好的
这个保险参数多少

网友:
3A是3安的,找个相同参数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3A的保险,,,,,,,,,,

网友:
是的!是3A的保险!

网友:
这个是保险啊,呵呵,不认识,别见怪,小白一枚而言!

网友:
直接连线就可以,不过要测高压包推动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条细细的铜线就搞定了,那地方要不要保险都无所谓,

网友:
12v 的保险

网友:
3A的保险,背光供电的保险.......

网友A:
如果手上没有这个保险地话,用2根铜丝代替,很细地那种

网友:
用铜丝连起来就没用保险的作用了。下次再坏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上没有这个保险地话,用2根铜丝代替,很细地那种

哥们:像手指头那么细,行么?

网友:
3A保险。。。。 你要检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确定没短路在上保险哦

网友:
一般是直接铜线短接

网友:
先排除后续是否有短路,再换保险,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保险一般不行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像手指头那么细,行么?

别吓我,小心爆炸

网友:
换个保险试下好了。

网友:
还有这种保险,学习了

网友:
负载有短路吗。连铜丝就行了,不粗不细的铜丝跟保险差不多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