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楼主(2015-11-27):
t420  用电磁正常开机     为、用电源  报0190  错误 然后就 关机     进不去 bios 就关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可以在系统下升级官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可以在系统下升级官网BIOS。

进不去  系统

网友:
刷个bios   电池放下电

网友:
那就重新刷个BIOS

网友A:
电池不是可以开机的吗?电池开机以后再接入适配器。

网友:
先放电, 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进BIOS按F9在按F10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是可以开机的吗?电池开机以后再接入适配器。

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