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s220hql看一下是不是屏问题?

楼主(2015-11-28):
acer s220hql开机闪屏,好下图,这个显示器屏型号:LM215WF4; 驱动板型号:0171-2271-3646。驱动板刷过MCU,量驱动板电压正常,这个屏接口是小接口,通用板没有找到这样的屏线,所以不能用通用板测屏幕。现在拿不准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这个驱动板在T宝上太贵了怕发过来是屏问题就太亏了!各位朋友看一下是哪有问题?

网友:
屏坏直接报废

网友A:
查屏面板就能查出来。有可能5V保险坏了。也可能这样。你这不全白。你得细心查啊

网友:
一般这样都是要专用设备压屏才行,

网友:
可以找看有专业修屏的么   可以拿去试下

网友:
恭喜,屏坏了。报废

网友:
   很像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面板就能查出来。有可能5V保险坏了。也可能这样。你这不全白。你得细心查啊

5V开的话应该是全白哦!

网友:
屏坏,我碰到过个这样的,淘宝发了个,装上还是一样。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换屏吧,找个测试用的小接口的屏试试,多备用一个测试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屏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