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ZQ9)PLTRST#拉低,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5-11-28):
宏基4738G(ZQ9)PLTRST#拉低,掉电维修案例

宏基4738G,板号:DA0ZQ9
         故障:上CPU,电流瞬间0.2左右,掉到0.09,然后又上电到0.2左右,
         循环,裸板,0.1左右,掉到0.09,然后又上电到0.1左右,
         循环(上CPU时,由于CPU要供电,要消耗电,所以电流大了。
         这类问题嘛,就请动动你的小手可见......
      个人习惯,找个测试点,判断那步导致,我就先看看有无PLTRST#吧,无线网卡22脚,示波器抓取时没有瞬间,就看了下各大电感,各个转换电压,都正常的,就看了PLTRST#所需的条件,也是正常的。然后把EC送给PCH的电源好信号SYS_PWROK接地,不再掉电了,说明是后级的问题,然后就想到,有没有可能是PLTRST#中间线路拉低呢,就抓了下,U7的1,2脚,

       是直接从PCH内部发出,无瞬间,然后就想干脆把U7拆了,这样是判断是PCH根本没有发出,还是被中间线路拉低,还是被芯片拉低,抓取试下,结果去掉U7,PLTRST#是有瞬间的,顿时,心中大喜,直接将1,和4脚短路,上电,不再掉电了,呵呵,此机修复

本文来自网络

。海绵宝宝。 + 2 很给力!

网友:
楼主都信号真是了解呀 多多学习.

网友:
切断法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楼主  ,PLTRST#信号时低电平吗???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用示波器 都是高手,     波波波,   多多学习

网友:
这是大师级别的故障判断。

网友:
我等小白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网友:
大师级别的故障判断

网友:
电压出来,查平台复位,在往前查,思路很清晰,楼主高手

网友:
维修火速 赞一个 忘再接再厉 我们逛论坛也有的看啊

网友:
给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
门电路击穿都是没有修到过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台好机器

网友:
信号别的大师啊,学习了

网友:
复位不正常导致反复上电掉电?

网友:
处理的很快啊,这样修版简单明了

网友:
我这没修好给客户带走了不然可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