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去除图纸里面的水印

楼主(2015-11-28):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去除图纸里面的水印 有水印真的很 不方便呀  不好复制查找

120938631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
下个pdf 去水印软件

网友:
请问你有吗 我找了几个都是不行的

网友:
有些水印是去不掉的。我都是将就用,有图总比没图的好。

网友A:
以后这种的问题去百度不要发帖了!!有着样的软件的

网友:
修改过的估计不好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这种的问题去百度不要发帖了!!有着样的软件的

版主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你如果有可以不发,没人说你,没有就等其他热心的朋友,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B:
软件我已经找到了  要一个个删出,还没弄明白怎么一下全部的 Foxit PDF Editor

PDF Editor.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这种的问题去百度不要发帖了!!有着样的软件的

这种问题百度就可以解决你觉得发帖子有必要吗?

网友:
以前都是讲究着用,总比没有好,现在知道软件了,下次也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我已经找到了  要一个个删出,还没弄明白怎么一下全部的 Foxit PDF Editor

好用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找到好的软件,有些图纸被人加了广告是很恶心

网友:
拿个橡皮擦擦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你如果有可以不发,没人说你,没有就等其他热心的朋友,太不负责任了

说的没错   论坛是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地方  不管是什么问题  多么简单   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