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延时怎么解决,玩游戏延时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28):
网络延时怎么解决,玩游戏延时高怎么解决?

  只要鼠标点击着电脑,寻找着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会对网速有要求,当然是越快越好,网速不仅仅是上传下载的速度,更有着网络延时的意思,一般定义网络延迟程度,我们一般用没事、来标识延时的高低,日一般来说如果延时越低说明我们网络越流畅,玩游戏看电影反应速度也就会越快,这里分享下网络延迟大怎么解决与如何清楚网络延迟测怎么样。

  一般定义网络延时程度,我们一般用没事、来标识延时的高低,日一般来说如果延时越低说明我们网络越流畅,玩游戏看电影反应速度也就会越快,

  网络延迟测试

  点击开始,在运行里输入"CMD.在弹出的命令提示框里输入“ping要测试的地址-t或ping域名-t。

  输入ok后,程序就开始跑延迟测试了,过一段时间后,你按“Ctrl+C”就可以停止测试并得出计算结果。如下图红圈所示:

网络延迟测试

  为了使测试更加真实有效,玩家可以让程序多跑一会,并且尽量在黄金时间测试,这样更具有说服性。

  网络延时怎么解决,网络延时常见原因分析:

  首先要考虑到网络运营商给你提供的是什么网络,就目前来说,电信毋庸置疑是最好的一个,其他的比如联通,铁通、移动,等等 就电信而言,是有一定差距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宽带,各种不稳定,玩游戏时一下延时高,一下延时低属正常。

  比如你上网的地方,是多人共享的话,你要考虑别人是不是在抢网速,比如迅雷,p2p这类软件在疯狂的抢宽带,碰到这种疯狂前流量的软件时,你一定要记得而退出,如不退出,后台偷偷上传是常有的事情,也可以在路由器里限制网速。

  正常使用时网络延时高,你可以尝试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路由长时间工作他的效率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如果明显感觉到某一段时间网速明显变卡,不妨恢复出厂设置一般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是抵住后面的小黑点,通上电。几秒后,路由器会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一下。如果还是吃力,可以考虑换一种

  另外还有一种是你系统中毒,可以先将杀毒软件升级到最新,在安全模式上面杀毒,如果杀不了毒的话,可以将系统格式化后重新安装。单重装后要立即安装杀毒软件,并升级,立即杀毒。

  总而言之,想要改善网络延时,最根本从硬件上着手,用稳定的运营商,离wifi不要太远等等

网友:
弄个命令可以解决网络延时吗,这样好用吗

网友:
电信光网延时在3ms以内,ADSL的话10以下算好的,主要看猫,和路由器基本无关。

网友:
家庭内网适延时的很少 一般都是外网网络供应商的延时严重 这也只通过代理加速或换网络供应商解决

网友:
应该跟网络运营商有很大关系   无线的话跟路由器有关系

网友:
用加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