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不出集显电压维修新思路

楼主(2015-11-28):
接一台联想B470E的机器 开机电流上0.4A 拆机量着无集成显卡供电  以前也遇到过过好多这种问题 没修好过 老套路杀完芯片换了CPU问题依旧 尝试着加焊了下CPU座子 再不好就不修了 结果亮机了 卧槽 上张亮机图片   似乎找到不出集显电压的一点维修技巧了 以后多试试 如果行得通最难修的不出集显电压也能秒杀了!!

网友:
赞一个  多谢楼主新思路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下次遇到类似的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
具体的还是得测测在下手,不过经验第一位

网友A:
CPU座子我换没做过,跟做桥的温度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我换没做过,跟做桥的温度一样吗

一样的  温度稍微高点也行

网友:
还没遇到过座子问题

网友B:
一 二 三  一共三招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三板斧!!! 嘎嘎 没加焊过CPU座 有条件有机器可以尝试一次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座子虚焊了,

网友C:
这机器很烦,铁壳一坏,CPU也跟着坏,座坏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不错!给你赞一个!希望多发帖子!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靠,这也行啊。碰到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 二 三  一共三招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三板斧!!! 嘎嘎 没加焊过CPU座 有条件有机器可以尝试一次

大锅  传说中的三板斧是直接干显卡 北桥 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很烦,铁壳一坏,CPU也跟着坏,座坏的还没碰到过

铁壳看着有点黄 其实我差点就换铁壳了 还好还好

网友E:
返修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款机器 就乌龟壳 爱坏。。。。 很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锅  传说中的三板斧是直接干显卡 北桥 南桥

四板斧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返修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款机器 就乌龟壳 爱坏。。。。 很少其他问题。。

表示同意,上次遇到大电流短路,就是龟壳坏,不过外表很美观,拆开内心就丑陋了

网友:
CPU座子还真没想到过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错 有时确实想是不是座子问题 但是很少实际行动 下次要考虑进去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比起BGA版CPU我更喜欢座子版

网友:
牛叉,下次试下到

网友:
厉害厉害,这样都好

网友:
这款机器cpu座子虚焊的还真没修到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板太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
经过验证似乎不出集显都是CPU座子虚焊 遇到一个惠普6531S的机子 不出CPU内核电压 加焊座子OK

网友:
多谢 多谢   正好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脏话*,还有这种事

网友:
这样子也可以--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网友:
楼主这样子真的就修好了啊   这么简单么

网友:
突然思路都蒙圈了

网友:
不管了  试试楼主的方法吧

网友:
都说会返修 修好好几个不出CPU内核电压的 现在也没返回来

网友F:
这帖子还加分,B470E还没遇到修不好的
暮然
这种SB建议直接封号 你那么牛逼也不用逛论坛了
详情

网友:
这机器CPU座咋焊啊?

网友:
笔记本座子很少维修。加旱的时候那个座子塑料的不知道会不会烤变形

网友:
乌龟壳 和 小芭蕉啊 要换 一定要换全套啊

网友:
确实是个新思路

网友:
这种的座子 上面的白色塑料用去掉吗

网友(2016-01-09):
引用 网友F:
这帖子还加分,B470E还没遇到修不好的
这种SB建议直接封号 你那么牛逼也不用逛论坛了

网友:
应该是加焊到铁壳MOS管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维修过。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出集显电压,内存复位都有。试试楼主的法子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个CPU座子上面的塑料盖子 用取下来吗

网友:
CPU座虚焊的只是有过耳闻,还真没遇到过呢。这机要到我手里,肯定会干掉铁壳的

网友:
座子是直接吹吗?

网友:
要是我先查乌龟壳..不过CPU座子虚汗了。我还是没遇到过

网友:
逻辑上面说不通

网友:
这个经验很重要,值得学习

网友:
幸福啊,手头一机器拿来不触发,换EC可以触发不出集显供电,换集显铁壳和5911,现在是CPU供电也不出了。

网友:
没碰到过干座子出集显的。

网友(2016-02-26):
不用去掉不用加焊膏 直接上BGA不用怕变形  这种问题修好不止一两台 凡是不出集显的干了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G:
加焊CPU座子,上下温度曲线怎设置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比较多,还是要看具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CPU座子,上下温度曲线怎设置

按照一般无铅温度就行

网友:
还没换过cpu座子呢    和换桥一样吗

网友:
这样也行,服和了

网友:
座子虚寒的的少,你碰到了

网友:
这是怎么修的哦。。

网友:
第一次碰到CPU座导致的不出集显供电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乌龟壳的问题热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在CPU下面接几个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接什么线

网友:
没遇到过cpu座子出问题 这回见识了

网友:
你加焊座子前  手压座子有反应吗   或者说怎么可虑到座子的?

网友:
确实不好修,不到万不得已不加焊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壳看着有点黄 其实我差点就换铁壳了 还好还好

可能铁壳被烤好了

网友:
哎吆  *脏话* 返修了

网友:
前两天刚修一台B470E,纬创板子,CPU乌龟壳坏呢,板子下面都烧穿,换好乌龟壳,上电冒烟,U也坏,上我们U 就OK  NND

网友(2016-03-30):
座子虚了啊  楼主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不过类似的问题很难遇到,

网友:
几个月了,稳定吗,楼主机器有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
是用BGA来加焊吗?电流上到0.4左右,是不是一般都是到CPU或者集显供电这一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返修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款机器 就乌龟壳 爱坏。。。。 很少其他问题。。

轻轻问一下:这里所谓的龟壳是指什么?

网友:
三板斧有时候也很受用

网友:
CPU座子 ! 一般不敢动啊

网友:
U座坏的基本一年修不到一台,楼主人品不错

网友:
还没有加焊过cpu座子呢     老是担心把座子焊化了

网友:
楼主加焊CPU座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吗

网友(2017-09-17):
 又是CPU座子 报废,,,, 奇葩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CPU座子引起的故障吗,暂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你加焊座子的温度是多少?能看到座子的锡融了吗?如果纯碎的加热座子没达到重焊的效果我估计不是座子虚焊,只是座子周边零件有问题。应该会返修的可能。

网友:
cpu座·还真没换过。我三板斧还玩不全乎啊

网友:
cpu底座都加焊厉害,表示没加过。学习了

网友:
南桥不是也会导致不出集显的啊   还有bios也会导致的

网友:
这就有点像台式机的AMDCPU座,因为长期开着就会焊珠虚汗,如果条件正常还没的集显就可以尝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刷bios 查桥的条件 换桥

网友(2017-10-19):
没有想到过是cpu座子  下次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初来咋到很多维修技术都不懂,多看好贴准没错,小白学习了!!

网友:
捡到了,cpu坐子加焊很少见啊!没试过!!

网友:
呵呵 集显供电确实很难弄 都是换南桥 BIOS CPU供电 CPU 其他就没办法啦 加焊座子 确实很难想到 不错 下次在碰到 可以试试

网友:
呵呵,CPU座子这玩意我一般不动,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款机器的特色

网友:
加焊CPU坐的,还真没干过,我只是听说很老的板有这通病

网友:
CPU座子空焊导致的?第一次遇到,多数都是刷BIOS就好

网友:
这个这个座子是通病吗 是的话要重视一下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没有遇到过CPU座子坏的这款机器 都是供电爱坏 CPU爱坏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说的乌龟壳是指什么东西

网友:
第一次有看见过cpu座子出问题。厉害的很

网友:
本本的CPU座。还真没搞过。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过CPU座很少修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