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MACBOOK PRO 键盘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5-11-28):
修MACBOOK PRO 键盘不能用的问题

      所有MACBOOK PRO机器,都以赛普拉斯 CY8C24794为键盘控制芯片,此芯片主要控制为四组电压,一组3.3V主供电22和49脚,一组USB数据接口 -P -N 2.5~~3.2V输入21和22脚 ,一组键盘开启或关闭电压3.3V 53脚, 一组外部时钟3.3V 27脚,一种情况表现为,21.22脚无电压, 此故障出现在SMSC2513B或桥没有发出信号。

      一种情况是测量键盘接口电压自动从0到3.3V不信跳变,此种情况出现在开关失效在不停开关键盘控制,
      一种情况主供电没有
     最难修理,并容易出现错换EC或键盘芯片依然不以解决问题的情况是第二种,此问题真正故障在于键盘开启关闭开关失效,最简单的判断这种问题的方法是
     一:测量键盘接口是否电压自动从0~3.3V自动跳变, 二:开机按大小写键是否绿灯亮起马上灭掉, 三:重点测量54脚是否有3.3V
解决办法 一线接通,开机立刻开启键盘   方法如图

MACBOOK PRO 键盘不能用图1

MACBOOK PRO 键盘不能用 图2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
楼主厉害
苹果本 在我们这边基本修不上

网友:
高手啊,苹果的笔记本不好修啊!

网友:
苹果的键盘真的好难换,昨天一个A1466的换了我一个上午。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还是不好修的。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查!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又能学习一点了

网友:
直接飞一根开启电压过去?

网友:
苹果啊 不好修。看见下次遇到 留用谢谢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