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A770E3 V6.0无内存供电检修

楼主(2015-11-28):
映泰主板A770E3 V6.0无内存供电检修

  老客户送来台电脑,电脑不显示,经检测怀疑是主板故障。这台电脑用的是映泰主板A770E3 V6.0,经检测维修,故障排除,电脑正常运行。下面我把映泰主板A770E3 V6.0无内存供电的维修经验同大家一起分享。

  主板型号:映泰主板A770E3 V6.0

  故障现象:映泰主板无内存供电

  故障分析:映泰主板A770E3 V6.0内存供电由U11 FP6321控制Q38 Q40产生。

映泰主板A770E3 V6.0内存供电图

  1、用万用表量U11的1脚7V正常,5脚12V正常,再量7脚refin为0V不正常

  2、7脚refin是个开启脚,当它为低电平时芯片停止工作.所以就不没有内存供电了!

  转查refin信号是怎么来的

  主板触发后南桥发出高电平的S3_STATE和电源发出PWRGD_SB的高电平使Q27\Q28导通,使后面的Q29截止+5V_DUAL上拉Q29的C极,

  ASIC8M_VDIMM_DUAL_En则为高电平量Q29的B极已经为低电平了,但Q29的C极无电压,明显是RN59这颗电阻上拉不良了,

  ASIC8M_VDIMM_DUAL_En为低平,Q25会截止,Q24的B极经+5V_DUAL上拉,Q24CE极导通拉低refin信号,FP6321不工作,更换RN59这颗排阻后ASIC8M_VDIMM_DUAL_En正常高电平,故障修复。

  附RN59的实物位置

  结论:排阻不良造成FP6321无开启继而无内存供电

  迅维网论坛活跃会员(ID:不懂拒绝)

网友:
我前天也是刚修到这个排阻,也是它坏了,通病呀。

网友:
映泰品牌系列主板没有内存供电一般都是排阻故障多。

网友:
这里故障应该是RN59排阻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开路引起而非不良,内部构造就是4个并联的10K大小普通电阻组成。

网友:
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
新手学习了,又是通病吗??

网友:
怎么没看见那个排阻呢??

网友:
那个排阻在板子上数字标号就是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