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50 不跑码 维修案例

楼主(2015-11-28):
惠普 450 不跑码 维修案例

原作者:chinafixRookie

        惠普 450
        版号:6050A2493101-MB-A02,
        故障:不跑码,
       SPI ROM 芯片 HOLD#引脚上拉电阻 3.3K 阻值变大到 100K

惠普 450 不跑码 图1

    导致该脚只有0.4V,工作状态异常不跑码,更换原值电阻,故障排除

惠普 450 不跑码 图2

网友:
桥的BIOS上啦电阻变质了吗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HOLD#暂停引脚为低,导致BIOS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意思是BIOS链接EC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