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风扇就狂转

楼主(2015-11-28):
我有一块HIS 7870 2GB版本的显卡,用了半年没问题,现在开机有时候点不亮风扇就狂转,重启几次后有时候又能点亮,不过一般几分钟就黑屏了,最多撑不过半小时,能修吗?已排除电源主板内存等问题

网友:
顯卡電源沒起來唷~可修~

网友:
7870见过很多张核心坏的就是你这种故障,这种故障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PCIE只能跑X2或者X4

网友:
显卡温度太高导致风扇一直转,你加焊显卡看下吧

网友:
加焊芯片试试了

网友:
显卡主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把金手指清洗下 说不定就好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没抓到卡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核心有问题了,加焊估计用不了一个月会返修,今天就遇到了,一个月没有就返修回来了,这次加焊都没用了,主芯片已坏

网友(2016-01-03):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