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5-11-28):
只要把独立显卡拔下来,插在主板的集成显卡上,键鼠显示器什么都一切正常使用了,只要再把独显重新插回主板上,接上显示器开机,显示器无信号输入,键鼠也不通电,就是刚开始启动的一瞬间键盘会点亮的闪一下,然后键鼠都不通电,再把独显拔下来,重复开头的就又正常了,想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只能是显卡坏了吧!但问题是,为什么显卡坏了,干键盘鼠标什么事呢,连电都不给它们通了

网友:
可能是独立显卡供电短路或者出问题了,换一块独立显卡试试看能不能用,用排除法来

网友:
独立显卡供电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个显卡上去不就懂了吗?

网友:
检查行场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
主板的PG没给显卡信号,你查下独立显卡信号那边出来

网友:
显卡出问题,主板检测到后,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排除法了,基本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