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开两次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5-11-28):
我的电脑主板是联想CM3A76ME,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开机需要开两次才能正常启动,第一按了开机只是风扇那些转了,屏幕无任何显示,然后要按住开机键强行关了,马上再按开机就能正常启动,启动后又一切正常,请问这个好修吗?

网友:
把开关改成复位试试 量一下CMOS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还没怎么研究

网友:
上次碰到 跟你差不多的问题  板子最后当料板了 真是恶心的问题 哎弄不好   我哪个 是开机按下重启就能点亮

网友:
放电试试,联想的板子总有这种放电就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