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000 C305暗屏的毛病

楼主(2015-11-28):
测灯管半小时没问题,换过屏了,也换过高压板了,也还是一样几分钟暗屏,拿手电照能勉强看见白底的字,求各位大侠给点帮助。

网友:
暗屏时测量高压板的开启,供电,亮度 调节

网友:
屏,高压,灯都没问题,屏线和驱动板?

网友:
背光开启是否一直正常。

网友:
暗屏时测背光供电和en

网友:
你检查休眠开关和亮度调节!

网友:
主要测试暗屏的时候 高压板有无开启 供电 亮度调节 变化

网友:
搞过暗屏加焊显卡的,你这个既然还能亮几分钟,测测暗屏时是不是缺少EN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你量下有没断线,就是那个调节亮度的信号线

网友:
很少遇到,可能还是供电

网友:
亮度调节  顺带学习下 谢谢分享 以后留意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LCD把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测一下再把亮度控制剪掉默认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