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苹果手机有时可以打出电话,打不进电话维修

楼主(2015-11-28):
5S手机有时可以打出电话,打不进电话
一般在维修中,都是先对故障进行区分故障位置,苹果手机分为两大部分:1、AP部分就是开机部分。2、基带部分就是打电话部分。现在手机的情况能开机,就是有时可以打出电话,打不进电话。
锁定故障在基本部分了。开始检测:
1、      在手机上输入*#06#可以看到手机串口说明基带没有问题。
2、      一般接收和发射的问题多数是射频供电的问题居多。
3、      能检测到SIM卡说明接收正常,此时要检修发射部分了
4、      打开电路图,找到射频供电IC U11_RF
5、              在手机主板上找到这个芯片
6、              测量芯片的供电与输出
首先在C1215电容上测量PP_BATT_VCC_CONN有电压,
测量PP_PA输出电压没有。
故怀疑射频芯片损坏。
7、              此芯片可以更换,也可以直接直连。
8、连接好,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老师怎改行了。

网友:
又可以装B了老师

网友A:
版主看来样样精通啊

网友B:
这个阅读权限要加高,手机维修是理论和手工都重要。

网友:
好帖!先加分,神马都不说

网友:
不是改行, 应该是全面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阅读权限要加高,手机维修是理论和手工都重要。

是的  手机手工和理论是 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看来样样精通啊

向全面发展,手机、笔记本 主板。

网友C:
老师   干什么都一样厉害

网友:
老师你这么牛,学校老总知道吗

网友:
先记下来,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   干什么都一样厉害

你也可以的,欢迎来基地。

网友:
没有具体维修思路啊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好帖,谢谢

网友:
以后有苹果设备坏了 就来找你 ,现在朋友有个苹果5自己弄得ID锁了  修上多少钱

网友:
供电问题一般比较好解决

网友D:
能检测到SIM卡说明接收正常,这原理是不成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检测到SIM卡说明接收正常,这原理是不成立的

有时可以打出电话,打不进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