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K42JR 4.1 偶尔白屏。

楼主(2015-11-28):
板号:K42JR 4.1 偶尔白屏,自己用的本本,偶尔白屏,刷BIOS换显卡无果,求助

网友A:
外界也是白屏吗?如果外接也一样的话,那就查查显存,如果外接正常那有可能是你的屏幕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界也是白屏吗?如果外接也一样的话,那就查查显存,如果外接正常那有可能是你的屏幕的原因。

外接无显,屏幕也换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接无显,屏幕也换了 。。

是不是切换的问题多以外接不显示?你查查显存!实在不知道的怎么办时候就用笨方法!一个一个排除!换屏线,换屏。换显卡!差显存!等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切换的问题多以外接不显示?你查查显存!实在不知道的怎么办时候就用笨方法!一个一个排除!换屏线 ...

好 我试试 谢谢 !

网友:
白屏时测试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我试试 谢谢 !

以上方法都不行的话你在联系我

网友:
白屏跟BIOS无关吧,检查一下屏线,屏线接口先吧

网友:
重点检测屏供电电路是否正常,或者是原件不良。

网友C:
楼主解决没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查屏供电啊。。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

网友:
是不是缺少 屏供电3.3V   排除屏线  屏了吗

网友:
我的外接能显示换屏也白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没有,一样的问题

没有 ! 没时间弄。

网友:
可以换屏线试下

网友:
估计是显卡吧

网友:
屏线或者屏接口看看

网友:
偶尔白屏,可以推断是VCCLCD电压有问题,查这个信号

网友:
白屏不就是少上屏3V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