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40 GM965集显触发电流停在0.7A

楼主(2015-11-28):
惠普540 GM965集显触发电流停在0.7A

原作者:chinafixRookie

        惠普540GM965集显
        版号6050A2137901-MB-A03
        故障:触发电流停在0.7A,诊断卡档03代码,更换CPU内存无果,刷BIOS反复跑03D0代码

图1

     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都正常,内存时钟没有抓到,测量时钟芯片,发现CLK_R_PEG_MCH,CLK_R_PEG_MCH#无时钟,更换时钟芯片,故障依旧。查时其他与北桥相关时钟信号,发现CLKREQ_R_MCH北桥时钟请求信号一直为高,尝试短接到地

图1

     通电试机,跑码亮机,结果不是让人很开心,有显示无背光,测量屏线接口工作条件,发现INT_PWM打值1000+,偏大,直连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有时候屏幕闪烁,更换北桥解决。正常跑码时再次测量CLK_R_PEG_MCH,CLK_R_PEG_MCH#在跑码过程中发出。

网友:
这样的 不好判断

网友A:
换了北桥,强制拉低的那根线有没有去掉?

网友:
高手 时钟请求信号一直为高,强制拉低让时钟输出。相当厉害!

网友:
真是高手 学习了一个思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北桥,强制拉低的那根线有没有去掉?

去掉了的,更换了北桥就能正常工作,可以正常拉低时钟请求信号。

网友:
又学了一招强制拉低让时钟输出。相当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了的,更换了北桥就能正常工作,可以正常拉低时钟请求信号。

嗯嗯,学习了,真真做到了去伪存真。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不好排查,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 技术真好 就

网友:
应该是北桥里面的内存控制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