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触摸失灵

楼主(2015-11-28):
             触摸失灵
维修案例1
故障现象: iphone5开机显示斑马线,触摸失灵,

拆机测量无负5.7V,直接更换负5.7V升压芯片U15,

更换后有负5.7V,开机显示正常,触摸也正常,故障已排除

网友:
升压芯片U15,是什么型号,求告知

网友A:
U15是控制触摸部分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5是控制触摸部分的吗?

U15是触摸部分的多点处理,还有一个多点控制芯片U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5是触摸部分的多点处理,还有一个多点控制芯片U12

5S-U15是触摸多点处理,5代U15是负压5.7v供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5是控制触摸部分的吗?

U15在5代电路中它只是供电芯片,输出负5.7v

网友:
故障明了 简介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