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_Che2-TL00M ,进水触摸失灵

楼主(2015-11-28):
华为荣耀畅玩4X_Che2-TL00M ,进水触摸失灵

  华为荣耀畅玩4X_Che2-TL00M 触摸失灵,进水触摸失灵。触摸屏好的,触摸屏不灵,把两个5脚IC拆掉。连两条线。

  附上图片: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
5脚IC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很给力,但是发表完了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修。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
很有用啊,留着啊

网友A:
5脚IC是转换电压的吗 ????

网友:
一般能直接飞线代替的元件都是电压转换,但电压同步吗?楼主

网友:
很给力,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IC是转换电压的吗 ????

转换稳压作用吧

网友(2016-07-17):
稳压值是多少

网友:
短的那根线焊盘弄掉了,还有另外的飞线点吗?

网友:
拆掉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2016-08-30):
留着备用

网友:
升压IC吗?清洗下装回不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