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更改通用高压板后显示器待机出现红绿蓝白

楼主(2015-11-28):
昨天接到一台HKC显示器,进水显示器。电源板换了整流桥,板子通电了,更改通用高压板后显示器显示器正常。电脑关机后显示器待机出现红绿蓝白,我是不是高压板改的地方不对,出现的这种情况、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现象是驱动板的问题居多,你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一下,或者刷刷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是驱动板的问题居多,你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一下,或者刷刷程序试试。

回复了出厂设置还是不行的

网友:
红绿蓝白刷程序换驱动板。

网友:
说明驱动板保护啦换个试试看

网友:
有的屏一通电就会红绿蓝白。你查一下屏上是不是始终5V,还有检查一下高压板的EN和关机的关系对没有?

网友:
把程序刷还是驱动板换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试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不插vga会这样的,不奇怪啊

网友:
1楼的老师都解决不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