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0 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5-11-28):
客户拿来说不充电,拔掉电池就关机。隐约觉得是隔离电路问题了。通电待机电流只有0.002基本没有。打开图纸找到隔离电路: 用表笔一量果然没有过隔离管。原因是PQ100的G级是19v,该管为P沟道正常应为低。PQ100G级为低的话,就要求 PQ105B要导通,PQ109不能导通,实测PQ105B的G级的ACIN是0v ,明显不对。找ACIN来自ISL88731充电芯片,如图: ACIN来自PIN13脚的ACOK,根据数据手册88731要想发出ACOK还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PIN2脚的ACIN要为高,实测0V,PIN2脚的ACIN来自2个电阻分压, ,测PR113的2脚有19v。1脚没有,看来是电阻坏了,导致不分压,找个200K的电阻装上,通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到此修复。故障简单,就一个电阻坏了,另外在下的积分也没有了。觉得维修思路还可以的大神们给点鼓励啊

网友:
看你写得挺详细的,没什么分,支持一下吧

网友:
不错  学校了  思路清晰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电路跑的好,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