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1-28):
板号:820-3437-B
故障:进水机不触发

现在待机0。65,不触发

经测量。PP3V4_G3H为3.3V,EC供电,复位都有3,3V,时钟没有波波,过。待机3.3V也出来了。

一直跟着时序走,到这发现了问题

电压检测芯片,如果2脚电压高于3.07V,会从6脚输出复位信号

追查PP3V3_SUS来源,是由U8020转换过来的。PP3V3_S5转成PP3V3_SUS
实际测量PP3V3_S5为3.3V,P3V3SUS_EN为0.继续查P3V3SUS_EN来源

最后应该是南桥发出来的,这期间我曾经人为拉高P3V3SUS_EN到3.3V。无果。

再去查南桥工作条件,发现PPVRTC_G3H为0V,
其信号是由U1900转化来的,PP3V42_G3H转化成PPVRTC_G3H。实际测量PP3V42_G3H为3.3V。走到这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U1900要发出PPVRTC_G3H还需要什么条件呢?2,5,13脚都是3,3v,平时修苹果很少,商店时序都要参考饼哥之前发过的时序图,思维可能有点乱,不知道我方向走对了没有》?还请各位小伙伴给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5-12-3 14:18):
最后也没修起来,装起来拿走了

网友:
已经触发了,苹果机器都是自动触发。现在你这情况要看plc波形是否正常了,或者围绕时钟芯片具体查下。

网友:
修得少等待结果学习一下

网友:
你那个是上电0.65吗 还是0.065呀 0.65已经跑码了

网友A:
不用电池0.65已经开机了

网友:
裸板自动触发的 0.65应该是触发了

网友:
从来没修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池0.65已经开机了

南桥工作条件不具备,怎么能触发呢?

网友:
哥们我昨天也碰一个A1466 进水的,待0.04不正常啊,

网友B:
连接电源的时候充电灯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
0.65 是不是已经触发了!插上风扇看看吧!

网友:
电源头的绿灯有没有亮呢

网友:
可能就绿灯没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源的时候充电灯是不是正常的呢?

连接电源灯是绿色的。

网友:
0.65是正常亮机电流。

网友:
我也觉得0。65A的电流应该亮机了

网友:
这款是自动触发的。

网友:
苹果的板子容易坏小电阻,电容之类,不过自己也修的少

网友:
0.65 机器已经显示了,主要看看跳到0.65 中间电流有没有波动,如果没有波动,那就不亮机,如果有跳动再到0.65,那就把机器清零下 试试看

网友:
苹果的板子容易坏小电阻

网友:
1446加电自动触发,接上屏幕看看

网友:
这个机  接上电源自动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