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引脚电压

楼主(2015-11-28):
BOOT引脚怎么会用到两个电压?

网友:
是不是做两路取样,时序作用。

网友:
这种原理你可以理解成双路供电切换。

网友:
两个二极管,这个还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新手过来瞧瞧

网友:
boot电压我理解是从芯片内部产生9V通过内部二极管与外部与PHASE相接的电容产生供电给上驱动器供电,这里从外部的5脚VCC取电了,是不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