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1530 XP7B F1怎么关

楼主(2015-11-28):
昨天接到一台M1530  开机黑屏  心里美滋滋的  显卡问题 哈哈 180到手    于是速度拆开  显卡加焊   加焊完点下 亮了  心里高兴了一下    我擦 发现不对 有乱码  心想是没焊好? 在焊一次  故障一样  完了 要换芯片了   今天换好开机正常  就是过XP滚动蓝屏了  开机还要按  F1   F2  什么的  这机器BIOS  没设置过 那个 大神帮帮

网友:
打客服电话

网友:
在BIOS里面的电源警告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这是充电器不是原装的过     楼主可能用的可调电源,用戴尔充电器插上开机就好了    或者是电池坏了

网友:
F3跳过 但是会不充电,需要90W才行

网友:
就按F1可以呀 不是原装电源而已 不可以充电

网友:
不是原装的适配器吧  用的是电源头吧 要么关闭此电源报警要么换原装的 一般无视

网友:
不是原装电源而已 不可以充电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试一下吧 感觉和联想的一款机器 适配器识别一样

网友:
DELL本来就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F1就是适配器不对呀!用转接头都会提示的,至于进XP蓝屏,可能是你的硬盘模式没有调对吧!感觉楼主修机没多久的样子?、、、、、

网友:
他在提示你插入的不是原装适配器,楼上正解~

网友:
提示电源 更换原装电源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不是原装适配器检不过去

网友:
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

网友:
电源报错了,提示不是原装电源报警

网友:
用原装电源适配器

网友:
先换原装适配器试试,不行再换COMS电池。(电池有3V也换掉)。蓝屏可以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明显不是原装适配器吧

网友:
详细请百度一下里面有BIOS中英文对照表和设置方法。

网友:
DELL的进BIOS设置硬盘启动  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
BIOS里面可以改

网友:
你还修本本    这个最简单的问题    换个原装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