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开机卡联想LOGO

楼主(2015-11-28):
本人正在修一台联想B470笔记本
故障:19V大短,CPU上管穿。
维修:换上管之后能显示了,就是卡LOGO,硬盘,光驱,无线网卡,键盘,所有的外设都拆了,还是卡LOGO,内存、CPU也换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一样卡。现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就剩下桥了。还有什么办法吗?能判断出来哪里出问题了也行。

网友A:
还是查查cpu供电这一块。。。 上下管一起换吧,看看波波是否稳定

网友:
一般都是整组更换的

网友B:
把无线网卡之类的外设也拆了试试

网友C:
整组换掉铁壳试试吧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上下管一起换吧 ,

网友:
刷一下改过的BIOS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查查CPU那!

网友:
CPU集显那相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查查cpu供电这一块。。。 上下管一起换吧,看看波波是否稳定

他上次就是上管穿了。对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无线网卡之类的外设也拆了试试

都拆了,只有主板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组换掉铁壳试试吧

整组都换了,那个上管穿的那个不是CPU供电,是集显的供电

网友:
换下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