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770T-D3L 故障检测

楼主(2015-11-28):
技嘉主板GA-770T-D3L 故障检测

  原作者: 瞧瞧嘎嘎

  技嘉主板GA-770T-D3L

  故障:复位灯闪烁数秒后常亮,CPU供电没有出来。

  上传一个视频给看一下:

  当复位灯常亮后测内存供电正常

  测到CPU供电的时候没有

  测一个小电压VDDA25也是正常

  追查一下CPU供电的产生条件:

  简单的测了这3个条件,VCC 和PVCC1_2 都正常,而6323_EN不正常追查6323_EN 的来源,

6323_EN 信号来源与DQ17 的D极为0V  测DQ18的G极也是为0V  这里就不正常了,追查CPUVDD_EN的来源,

  CPUVDD_EN来源于Q431的D极为0V 测前面的Q54和Q59的G极,发现 Q59的G极电压正常,来源于内存供电。而PWROK1没有电压过来,要继续追查PWROK1的信号来源(注PWOK信号这边的电阻没有装,所以没有采用这个信号)

  PWROK1这个信号来源与IO的63脚,测了为0V,测IO的ATXPG ,ATX电源给IO信号的PG信号为5V正常。所以我更换了IO尝试。

  结果还是一样的故障。结果就纳闷了,测IO 63脚输出没有短路,为什么会在开机一会后就没有输出呢?

  复位灯闪烁的时候所有的供电信号都正常,等复位灯常量的时候就不正常。要换一下思路了,第一个,有条件没有出来。

  第二个,IO还是不行, 我先按第一个思路来看看。等主板复位灯常亮的时候我来测一下IO的条件。

  当我在复位灯常亮的时候测到VBA的时候发现电压没有过来追查VBAT。

  当我测Q4的1脚 3VDUAL上拉那个脚时为正常的3V 测RTCVDD的时候为0.6V 不正常,测RB电阻的两端都为0.6V 不正常,追查一下VBAT去到了IO还有去到什么地方和RTCVDD。

  VBAT就去到了IO,而RTCVDD去到了桥。到了这里我有点怀疑我的思路了。

  我先去测一下CLK_CMOS跳帽也是0.6V 测电池也是0.6V 拆出电池为3.V  看来的确有拉低了。没办法,先把关联的电容给拆除后看看

  C21拆了还是一样没有电压过来,

  还有一个BC22,当我看到BC22的时候,我有了信心,因为这个电阻已经腐蚀了一些。在桥的散热片下面

  马上拆除看看。

  拆除了BC22,RTCVDD电压已经出来了。

  结果你们懂得!!!

  顺利跑马。。

  结尾:一个人没办法测到哪里修到哪里。只能按图纸这也分析后给你们看。谅解,希望你们看懂。因为这个板子修的我也有一些乱。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不先测一下CMOS电路呢? 因为板子我上来的时候直接上电后发现了这个故障。所以我忽略了这个信号。

  论坛ID: 瞧瞧嘎嘎

 会员13188332元2022-12-8 01:55

网友:
没思路了,才测的VBAT    呵呵

网友:
真不错啊,还有视频,厉害

网友:
总体还是成功了的

网友A:
PWROK是不是电源好信号?楼主、

网友:
技嘉的cmos排针没有电压或短路。一般都是南桥旁边的电容短路或漏电造成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

网友:
pwrok就是主板上电触发期间电源8脚输出发送给io芯片对应引脚工作的电源好信号,pwrok信号一般通过5v经电阻上拉工作。

网友:
这里rtcvdd信号电压推测正常值应该也是3.3v左右,:同时还有到cmos跳线帽工作。lol

网友B:
理论上不是没有RTCVCC不有触发条件 能上电还是RTCVDD滤波电容短路。。。。。。。
这个修的匪夷所思 果然牛X  没分了 再来补了。

网友:
amd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rtcvcc信号电压是没有参与南桥待机和开机触发条件的,所以这里vbat偏低主板还可以开机触发。

网友:
刚好有一AMD主板没复位放了十多天了,明天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才是维修思路  只是上电了就很容易忽略基本的问题

网友:
AMD的板子是老火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是没有RTCVCC不有触发条件 能上电还是RTCVDD滤波电容短路。。。。。。。
这个修的匪夷所思 果然牛 ...

amd  平台rtc电路不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平台rtc电路不参与触发,

非常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OK是不是电源好信号?楼主、

就是电源好信号,PWROK信号在这里工作一般通过5V经过电阻上拉。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善于发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