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呀,今天遇到2片映泰P43-A7跑码E1 A1

楼主(2015-11-28):
不插内存会报警,插上不会报警,内存所有供电正常,打内存槽数据线有3个为无穷大,没有BGA,有没有其他办法修好

网友A:
应该不会吧?你加热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你加热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

加热无反应,打数据线之前就刷过BIOS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映泰的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这款主板你不插测试卡试试。